雷鸟离控自动盘旋,向老大们请教,该如何办!!!

楼主(2006-12-20):
今天下午5点在楼下停车场边上再飞雷鸟。场地约9平米左右,有微风。
出现以下现象:
机机在一个小范围内盘旋,机头方向基本不变,后来发现只要起飞时候比较直了,
起来后基本可以不用控,机机就在半空中小范围内盘旋。
最后一次试验了一下,机机起来20-30公分左右后,稍微调整一下机机的位置,
机机就在一个大约0.5X0.5的范围内来回飘移,双手完全离控(约有20-30秒,后来有车过来,才降下来的),最多有时候对尾一下,但还无法让机机悬停下来。
向各位老大问问:
该如何调整?该如何操控?才能让机机悬停?
谢谢了。

网友:
还是没明白,怎么个情况?

楼主:
就是机机在空中,不用控制,机机在一个范围(1X1米左右),机头的方向
基本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做类似椭圆运动,机机也不掉高度。给我的感觉是,
在没有外力的影响下,机机会自己在空中运动,一直到没电为止。
我要是操控一下,就破坏了运动平衡状态了。
就想问问该如何办?

网友:
是不是好想有根绳子拴住了东西,在做类似圆锥的立体图形?
如果这样就使说,你控制还不到位。直升机控制的惯性控制特别难。
因为它有一个类似气垫的东西,阻力非常小。你反向力给打了,给久了就过了。一般改过来以后,需要再次反向修正回来。
你出现画圈现象其实是两个方向都没有控制到位,结果就是画圈了
你练习一下模拟,把打舵的感觉找出来,基本做到条件反射了,你悬停就基本可以了

楼主:
“是不是好想有根绳子拴住了东西,在做类似圆锥的立体图形?”
对,对,对,楼上老大说得对。明白了,加油,努力!!
谢谢!

网友:
4通的飞机的主桨、有锅底现象(桨尖上翘)、这就是摇摆的原因。

网友:
赫赫,因为我也遇到过,不过还要排除双桨和主轴弯曲,其他的就靠练了。
我的经验是飞高了就容易出这个问题,控制在1米高,就很少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