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能转弯和升降一起动作吗?

楼主(2006-12-20):
飞翼是靠两片副翼差动来实现转弯,连动实现升降, 那能不能在转弯的同时控制升降啊?就象固定翼那样,一边转弯,一边拉杆控制升降舵来补偿高度.

网友A:
可以的啊,你飞的时候就可以感觉到了:loveliness:

网友B:
呵呵~~完全可以的~~~

楼主:
能说明一下原理吗?是改变差动的角度实现的吗?就是一边角度大点,另一边角度小点??

网友C:
好像是先侧倾,然后拉杆吧?

网友D:
本来也就是这样的,难道你每次飞三角翼转向的时候,两个动作都是分解的?使用混控器不就是为了解决2个通道同时动作的问题吗?当然,这也是个操作手感的问题。

网友E(2007-11-06):
原帖由
王立刚
于 2006-12-20 20:04 发表
好像是先侧倾,然后拉杆吧?

网友F(2007-12-22):
可以..要是给满舵就不可以了...但是飞翼很灵敏...基本没有机会满舵

网友G: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
讚讚█████顶到财神爷的面前██ㄚㄚ█████讚讚
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哈哈我把你顶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頂到天ㄚ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ㄚㄚㄚㄚㄚㄚㄚ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