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的问题!!

楼主(2006-12-20):
我的小暴龙悬停电流为14!是不是太高了!我朋友的只有8-10!
请各位老鸟帮助!!!

网友:
我的也是13-14A....不知道大还是小

网友:
我的不知道是好多

网友:
这主要要看你用的是什么电机

电机其实是决定飞行模式的最重要的因素.如果想飞的温柔些.或者水平尚处在航线以前.就该选择耗电较小的电机.也就是悬停电流在9A左右的.如果飞暴力3D.那就要选择大功率的了,也就是悬停电流在14A左右的.
        另外飞机的调试状态,电调的工作模式,以及控的设置都会影响悬停电流的大小.

网友:
如果你的电机在功率有很大剩余情况下,可以换小T数铜齿,如果剩余功率不大,说明你的机机太重或电机材料厂选材不是上乘,需要电流来弥补功率的不足..(前提是在电机没有问题情况下)..........
比如说,KV在3500的电机,在负载情况下工作在KV2000会比KV3000耗电(前提是相同的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小暴龙悬停电流为14!是不是太高了!我朋友的只有8-10!
请各位老鸟帮助!!!

太高了,我的在3D模式悬停时都没那么大!

网友:
我也不知道自己的是多少~~~~~~~~~~`

网友:
电机轴承没有问题的话,皮带不要太紧。

网友:
我的应该不是很大,因为1700mah的电池可以飞10分钟

楼主:
谢谢各位模友!我已经解决过高问题!! !!

网友:
如何解决?问题根源?

网友A:
我的悬停曾经测过电流是21A.3D最大电流是41A~

网友:
楼上的可能测电流的时候钳表多绕了一圈吧,电流有这么大吗?感觉比我测的正好大了一倍多

网友B:
悬停14A就太高了。我的3d模式最大油门才14A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悬停14A就太高了。我的3d模式最大油门才14A

不会吧?如果3D模式最大电流才14A,那功率也就150W左右...不可能支撑3D飞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会吧?如果3D模式最大电流才14A,那功率也就150W左右...不可能支撑3D飞行的

事实如此。我用MPI模型专用测量仪量的。当然我是拿在手上,转3d模式,推最大油门测的。实飞就不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事实如此。我用MPI模型专用测量仪量的。当然我是拿在手上,转3d模式,推最大油门测的。实飞就不清楚了

噢...拿手上是测不出来的...最好用飞行记录器进行实际飞行测试

网友:
悬停电流可以用手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悬停曾经测过电流是21A.3D最大电流是41A~

太恐怖了  ,什么电机多少T铜齿,不是指的600及电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