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 模拟器与 JR3810 & Futaba T4VF & 华科尔 4#(小神蜓)遥控器

楼主(2006-12-20):
我有位朋友拥有3抬遥控器 :
1.  JR3810
2.  Futaba T4VF
3.  华科尔 4#(小神蜓)自带的

我们想先开始用 G3 模拟器来练习练习。。。(“ppjoy +SmartPropoPlus 免费玩G3”已下载完,只是还没安装 )

在下有几个问题需要个路高手帮忙解答,这 3 抬遥控器 :
1.        都可以练习G3吗?没3D不要紧,我只想先学好基本功 - 起飞,稳定,悬停,停旋及正飛八字。。。
我是好人 : T4VF能练G2/G3/XTR
310 : T4VF能练G2/G3/XTR
铁皮 : 我用JR在SPCM下用音频线可以玩G2G3极品,小神蜒用串口线也可以玩,我都用过了
荒野村夫 : 你的3台遥控器都可以 练习模拟器

icefire : 推荐用4vf 玩。。。3810 比较贵,没必要磨损它。4vf 还能外部供电省电池

2.        都需要音频线来连接吗?(音频线就是连接线,是吗?)
310 : 可以用音频线也可以用专用的模拟器线(另外买线)
荒野村夫 : 可以通过转接线 连接USB的模拟器,不需要 音频接口,音频接口对初学者来说,安装配置比较麻烦。

icefire : 4vf 的圆口线可以自制,最便宜,4号的还要改遥控
滑翔机 : 4#(小神蜓)自带的遥控器买条10块左右的连接线(能玩fms的那种线),或者用音频线连接+ppjoy+G3的破解(好像叫EMU3.5什么的,忘了)+G3程序就能玩

3.        在哪里可以买到这3抬的USB连接线呢?
我是好人 : 我用T4VF玩G3,用的是自制的并口线。成品也容易买到啊,去5imx哪里找
310 : 5irc上也有卖!
荒野村夫 : 可以在 5imx的商城买到,使用商城的模拟器,只要附加一根华科尔线即可。(华科尔4号机是使用串口协议的,因此要驳接USB模拟器,需要做小改动。。。)

4.        请问这3抬能遥控哪一种电直?
manxinghua (本·小菜)  : T4VF能动飞飞达 雷鸟那种的能飞
skyjakcyer : 我试过用T4VF飞LAMA V3
310 : JR3810什么都能飞了,T4VF只能飞不可变距的4同小电直
荒野村夫 : 在模拟器中,基本上所有的电直都能飞

滑翔机 : 如果想好好飞电直,还是用3810吧!什么都能玩了,如果只想玩模拟器和电固,用TV4F

我是新人,如果问的问题有点愚蠢,请别骂我。。。
(已在网上搜索过,做过些功课,但是资料不是很足够,所以再开个话题请教各位前辈。。。)

网友:
我用JR在SPCM下用音频线可以玩G2G3极品,小神蜒用串口线也可以玩,我都用过了

网友:
1、 你的3台遥控器都可以 练习模拟器
2、 可以通过转接线 连接USB的模拟器,不需要 音频接口,音频接口对初学者来说,安装配置比较麻烦。
3、可以在 5imx的商城买到,使用商城的模拟器,只要附加一根华科尔线即可。(华科尔4号机是使用串口协议的,因此要驳接USB模拟器,需要做小改动)
4、在模拟器中,基本上所有的电直都能飞。

华科尔4号机改装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3Bfilter%3Ddigest

网友:
推荐用4vf 玩,理由
1。3810 比较贵,没必要磨损它
2。4vf 的圆口线可以自制,最便宜,4号的还要改遥控。
3。4vf 还能外部供电省电池。

楼主:
很感谢 铁皮荒野村夫 & icefire 的指点和建议。。。

如果还有其它高手不介意共享知识和意见,请帮帮小弟。。。

楼主:
已经买了2套全能2代模拟器(能练 G2 / G3 / XTR / Aerofly Professional Deluxe)。。。
正在努力练习。。。

我用T4VF练而我朋友用JR3810练。。。

十分感激各路英雄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