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问各位前辈一句,华科尔的PCM WK0701控用那种模拟器 ...
敢问各位前辈一句,华科尔的PCM WK0701控用那种模拟器好?

楼主(2006-12-21):
敢问各位前辈一句,我是个新手,我的控是华科尔的PCM WK0701,应用那种
模拟器
好?知道的请告诉我一声,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G2也能玩、用一个软件影射。EasyFly
这里下载: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25257&highlight=EasyFly

网友B:
看我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C:
楼上2位一个是20次限制,一个是3条腿的,不行.

网友B:
4楼的哥们说话不负责任啊。呵呵~~
什么叫三条腿啊?你有办法你说说啊。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4通道爽飞g3呢。
而且我是ppm的控,当时只能认出3个通道,楼主的是pcm的,软件里有专有选项的,也许可以很好的使用。
如果dg540用wk701 pcm版试过的话,我也无话可说了。你这样无端的说不能用,是不是太不负责了啊??

网友D:
你是pcm版的,rcflyboy的方法是唯一的选择
目前其它方法,均不支持。

网友C:
5楼不好意思,看了你以前的帖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一直以为SmartPropoPlus 是三条腿,也不清楚那帖子的LZ就是你.刚才又去看那帖才知道你已经搞出了4通道,我的另一个控是0701PCM的,等我做好音频线照你的办法试一下,谢谢.

网友B:
:loveliness:
smartpropoplus理论上可以实现8通道控制的。只是理论上,我没做过试验。说明书上是以6通道作为例子的。
试验成功了说一声啊。呵呵~~~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