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冬天飞油固的问题?

楼主(2006-12-21):
我想问一下各位大虾,冬天飞的时候由于气温低,那么接受机的电池会不会因为天气寒冷而没电呢(因为充电电池如果温度降到零下的温度的时候电量就会不足),我以前就碰到过,随身听的充电电池一冻就没电了。如过这样的话,飞机飞起来之后会不会失灵啊
    我是新手,只是想问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一下各位大虾,冬天飞的时候由于气温低,那么接受机的电池会不会因为天气寒冷而没电呢(因为充电电池如果温度降到零下的温度的时候电量就会不足),我以前就碰到过,随身听的充电电池一冻就没电了。如过这 ...

是!低温下是不能飞的!接收电、发射电、火电不保温都会出问题!
北京的冬天不会太冷白天大多不会低于零下5度,起动稍难一点,但问题不大。不过油会分层篦麻油会下沉到底层(我用的都是自配的素油4:1),加油时要摇一摇,再有就是天太冷时,空气变得稠密进气效率提高,要减小一些发动机的压缩比,用易拉罐的皮做几个汽缸垫装上,可以减小起动难度。还有火电要充足电并装在内衣的兜里,避免因低温造成的电力不足。

楼主:
我还正准备买新飞机呢,看来还是别买了,买回来也玩不了,我是哈尔滨的,这边更冷,咳,没什么玩的了?

网友:
冬天并不是不可以飞啊。设备问题一般都不大,注册人的保温倒是真的。

网友:
前天还去飞了。感觉电子设备问题不大。油冻的有点稠了。还可以飞。只是人受不了。我这里零下16-17度了。

网友:
我在南方,但是还是养成电池贴身的习惯。

网友:
重庆这里最冷的时候可能5度的样子,但是一般都在8-9度,就是雨天雾天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