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电机的KV值.

楼主(2006-12-21):
我有几个无刷
电机
,但不它的拉力和KV值.(手上只要最大称量500G电子称和万用表.和电流计)请各位教教我.先谢谢了.

网友A:
这问题我问过了,但是没什么很方便的方法。其中有一个是这样说的:在电机轴上安装一小片塑料或什么的,尽量保证电机旋转时的负荷最低,用十伏的电压驱动电机,开尽油门,用转速表测出转速,然后再计算。这个办法很麻烦。

楼主:
楼上的大哥,你说的是用电压和转速比算KV.那拉力要......

网友B:
应该是让该电机充当发电机角色,当它发出的电压有1v的时候测试他的转速就是它的kv值。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拉力这个不好说,与桨,电压,电流都有关系.你的条件基本上没有确定下来.

网友D:
很简单,只需知道电机定子的尺寸,电压,浆的类型和规格,改电压下的负载电流就可以大概估计出电机的K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