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大大,新买了gy-401,请问几个问题,谢谢

楼主(2006-12-21):
机机配置:
sjm 400II RTF
控是天地飞ft06-c
1,首先安装上401(废话,呵)
2,用锁定模式开机,等自检后,切到普通模式,调中立点
3,中立点好后,慢慢调感度,直到锁尾,且感度正好
4,一秒内3次切换模式(锁定中立点)
5,爽飞
是不是这样的步骤啊?
关键是第四步如何做?我锁定不了,是不是天地飞的控就不能锁定中立点?

网友A:
天地飞ft06c在开机自检后將记忆解开(向上拨),左上方感度旋鈕转至9点鈡方向以下(非鎖尾模式)后將记忆向下拨,试悬停至基本抵消反扭力,再將记忆向上拨,感度调至1.5~2点钟方向(锁尾模式),拨下记忆锁定开始飞行.

网友B:
长知识咯

楼主:
我按上述方法
非锁定时,尾巴基本上不会左右动的,然后调到锁定状态
调设后,飞机飞起来,尾巴还是有点向左慢慢偏,要动401上的延迟或感度吗
非锁定时,我调节的是微调,没有动舵机位置

网友A:
401在微调后需重新接上电源.偿试不同的感度值.
401可以锁得很好,我不确定您那个环节没调好.

楼主:
请问一下,配9650数码舵机可以吗,会不会嫌大?
现在s3154全国都买不到,唉

网友A:
9650是重了点,也不好装.s3154全球都没貨.
HDS-877 Digital servo可以考虑.

网友C:
LZ模型上好像有卖S3154的

网友B:
呵呵 全球都没货  绝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