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图

楼主(2006-12-21):
很简单的电路,就能达到十多路,如果把发射接收部份换为一体化的发射接收模块,那将更简洁。

这能否用在航模的遥控上?

楼主:
晕啊

http://www.chinadz.net/Shop/Adzyj/Bmokuai/Index.html

发射接收模块就十几元钱

网友:
这种不行,是超再生的,频带宽,干扰严重

说不定,飞机飞上天时,人家按一下开气车的门,您的飞机就下来了!!!

楼主:
经过编码,解码还不行吗?

经过编码,解码还不行吗?

网友A:
这个,我以前做过一个
用51单片机做的,发射没问题,接收模块受单片机干扰很严重,导致遥控距离只有20米左右
最近又看了一些资料,如果用pic单片机就没问题,或者51的降频用,然后做一些隔离,应该也能遥控到100米以上
自己做的就别飞飞机了,跑跑车就好了。。
毕竟是自己写的程序,可以在确定受到干扰时候,刹车,我不动还不行么!然后等主人过来拣,嘿嘿!!

网友:
看不到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以前做过一个
用51单片机做的,发射没问题,接收模块受单片机干扰很严重,导致遥控距离只有20米左右
最近又看了一些资料,如果用pic单片机就没问题,或者51的降频用,然后做一些隔离,应该也能遥控到 ...

ALE 线干扰确实大!据说有方法可以解决,但好久没考虑这个问题,有点想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