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改装我的爱船

楼主(2006-12-21):
图片如:

网友:
仅利用原来的船壳

我也有这船,拆除原来所有东东,加装550(15T)电机,比例控,电调,舵机,C仔轴\舵系加32MM浆,2节加拿大锂电,速度可以上30,这船壳就是太厚太重,影响速度

网友A:
才30算什么速度!!!关于改玩具船最好问水上爬  他们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才30算什么速度!!!关于改玩具船最好问水上爬  他们是高手!

大家都是模友,说话不用这么叨的。
不同配置有不同速度,15T的550扭力少电流大,就算用32的小浆落水转速也会降到好低。
不如换23T以上的550,用3节锂电或10节镍电跑,这样跑的电流小了跑的时间也延长。
还有这船比较大,用775电机带大点的浆也不错的。

网友:
我见他们 改玩具船这么厉害才推荐他的!  唔喺话我地冇用!

网友:
不知道charli认为30公里/小时是什么概念?

网友:
不要误解我的原意

记得水上爬说过,改玩具船的目的是用最少的成本,最少的电池,达到最高的速度
我改船也是这个宗旨,我现在只用两个锂电或6个镍电可以上接近40公里的时速,你假想一下再增加电压的话会是怎么样的,再说改玩具船的很少过50的
这个周末想把550换成铃铛,上3个锂电(在这里感谢194071的加拿大锂电,很不错,还有货吗?),在减轻重量的同时看速度能否再有突破

网友:
上便宜的无刷拉!相同嘎电比有刷跑的时间会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才30算什么速度!!!关于改玩具船最好问水上爬  他们是高手!

550  30公里不错了,我的只能跑25左右,还跑不到30呢!

网友:
呵 我的意思是 30的速度如果是我 我是不满足于现状的!!!

网友B:
祝来年大家的玩具船纷纷过50,60.....

阿叔说:没有功利心!阿矫说:超越自我!我可没说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祝来年大家的玩具船纷纷过50,60.....

阿叔说:没有功利心!阿矫说:超越自我!我可没说什么啊

网友(2007-03-20):
楼主,这是正德福的玩具船吗?它有三种样子,一个是你这样的,我的是象游艇,还有一个F1赛艇。我还拿不定主意怎么改呢,方便的话,我们能互相沟通以下吗?我实在需要大家的帮助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