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lama机器出问题了,各位大哥进来救命啊!

楼主(2006-12-21):
提示:

网友A:
可能是电机铜齿和大齿盘咬合不严、已经打齿、或者主轴松动,一加速,大齿盘就飞起来,和铜齿分开了。向上提一下大齿盘,看看会不会脱离电机铜齿

网友B:
我的也是這樣, 換馬達後解決問題

网友C:
大齿盘扫齿了~换个就好了~

网友D:
这个也能出问题?

网友E:
是不是,马达缺少润滑,在轴上滴些缝纫机油、或者其他低黏度的润滑油,试试

网友F:
请火腿丁出来帮个忙吧,我正在考虑是买e-sky lama v3还是买科乐科的lama v4,谁给个建议。

网友G:
LAMA4的外轴和齿轮是靠花键配合的 试试用502点一点儿 别粘到其他配件 如还不行就更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