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西尔460fx好还是冰峰450R32好?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6-12-21):
我是36#机,是配西尔460fx好还是冰峰450R32好?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首选要知道什么是好,是功能差不多但价格高的好,还是低的好,各人的爱好不同,但用于36#460FX与450R32性能都相当不错.

网友B:
用了就知道了

网友C:
LZ的定义太广泛了~~~~~~不好作答~~~~~~~~~~

网友D:
这种问题一般不会有结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