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号大风飞

楼主(2006-12-21):
这几天电直在大风(3 4级阵风)里飞 老是风以来飞机就往上窜几米 由于我的
陀螺仪
不带锁尾功能华001的 每次尾巴都会被风吹往一边跑 搞的每次要根据风的大小 把尾奖微调往风的反方向调1到4格 听说006的不错 不知道怎么样 不玩3D的话锁的住吗 有谁用过吗 240怎样 还是直接弄400

网友:
我有006,看一看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43822

网友A:
GY240,4左右风绝对没问题,006就不知道了

网友B:
006还是不用的好

网友C:
问一下 怎么区分006和001啊? 外观不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D:
001三个孔1灯2个调节孔,006二个孔1灯1个调感度,锁尾也不差.

网友E:
TELEBEE怎么样?

网友F:
006不差的。
其实尾舵机动力传动系统的阻力大小是非常重要的。
我的在关键活动的地方都改轴承了。现在就用006+辉盛9G。飞正飞所有航线尾巴非常好。
哦。我的皮带,尾管和尾桨都换成450的了。

网友G:
0704A 能在几级风下正常锁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