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这款舵机呀?!

楼主(2006-12-21):
尺寸:40mmX20mmX36.5mm
重量:62g
技术参数:无负载速度0.17秒/60度(4.8V)
0.13秒/60度(6.0V)
扭矩:13KG
使用温度:-30~~+60摄氏度
死区设定:4微秒
工作电压:3.0V-7.2V

50机 能用吗?方向?罗据?

网友A:
能用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用方向

东????????

网友B:
可以用就是有点慢,我就是用它,升降,副翼和螺距都是。你要是飞3D就不要用了,飞飞航线什么的还是可以用的,我的是天子50+OS兰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就是有点慢,我就是用它,升降,副翼和螺距都是。你要是飞3D就不要用了,飞飞航线什么的还是可以用的,我的是天子50+OS兰头。

请问您的天子是什么版本的。

网友C:
我用来做机器人的东西,价格是便宜,力矩也够大,但参数还是有点问题,厂家也不建议用在直机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用来做机器人的东西,价格是便宜,力矩也够大,但参数还是有点问题,厂家也不建议用在直机上.

厂家也不建议用在直升机??

网友:
千万不要~~~~~抖舵很厉害~~

网友:
回中有惯性,而且用过一段时间,中立点附近会抖舵!呵呵!至少我使用的是这样的!

网友:
我用了这么久怎么没见它抖舵(我的发射是9XII,接受是10DS),只是感到它比较慢。我的天子是什么版的还不太清楚,虽然已经飞了半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厂家也不建议用在直升机??

和威盛的的工程师聊过几句,这款舵机用在精密控制的地方还是有点问题(直升机应该算是够精密的了)。我自己拆过,感觉这舵机用在大脚的方向上不错。

网友C:
拆了研究过,感觉硬件上齿轮,电位器什么的应该还过得去,就是金属齿没磨顺,应该说是根本没磨过,新机走起来有点卡,手直接扳摇臂还扳不动。我用自己编的程序,控制舵机连续满行程走几个小时就顺多了。这款舵机关键可能还是电路板没做好,程序上可能还要好好完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拆了研究过,感觉硬件上齿轮,电位器什么的应该还过得去,就是金属齿没磨顺,应该说是根本没磨过,新机走起来有点卡,手直接扳摇臂还扳不动。我用自己编的程序,控制舵机连续满行程走几个小时就顺多了。这款舵机 ...

强,舵机磨合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强,舵机磨合器啊

原来舵机也要磨合。

网友:
一分前一分货,进口的金属齿舵机那是一点都不用动就很爽的,国产的金属齿那个加工工艺,呵呵不磨一下还真不大好用!我认识的几家生产微型减速器的厂家,他们的减速齿轮滚齿机加工后装到机箱里还要用研磨沙来回的磨过才能走的爽,同样的进口货就不用这个工序,人家的齿轮加工出来那个精度就没话说了,当然价格也是3-5倍以上的。塑料的就好点,磨了也白磨

楼主:
还是买9252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该用9252的地方还是得用它,但是它的价格实在是相差太大了,将近10倍了

网友:
千万别用,跑车可以~~

楼主:
500大洋  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