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安装G3时说我空间不够?

楼主(2006-12-21):
本人并非电脑菜鸟,但是今天用电驴下完g3后,得到两个Bin文件,用daemon tool 载入后开始安装,cd1快要安装完时,弹出以下错误:

[Error]   KEError 16502: File copy error: 内存分配访问无效。
.
Bytes read: -1, Bytes written: 0.
Make sure you have enough space on your hard drive.

最后一行的意思是说我的硬盘空间不够。奇怪了,我要安装g3的那个分区有10g以上的空余啊,xp的系统盘也有将近3g的空余啊。安装了几次都是这样子,在安全模式下也是这个错误。实在是奇怪……
我已经成功安装并可以玩fms,aerofly,内存有768兆,安装其它游戏和软件都没有问题,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在此向各位大人真诚请教……

网友:
KEError  是 Realfilght 软件公司报的错误

估计是你下载 软件有问题。

电驴下载的 G3 很多情况下不能完成安装,因为早期的安装程序不支持中文,当安装路径中涉及有中文的地方,会失败。
例如 “桌面”, 就因为这两个字,很多模友都出现创建快捷方式失败的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报告版主老大,我的安装路径肯定是英文的,我也怀疑g3的兼容性不够好,这样的话也没办法了 。
我的电驴下载地址就是坛子里找的,可用的下载源还不少,大家如果很多人都用那个地址下载安装成功的话,那只能说我的rp问题了。
还好,还有aerofly可以玩,没什么

网友:
估计是安装源文件有问题,重新下载试试

网友(2007-01-23):
你用了完全安装模式,换自定义安装就好了(选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