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来源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06-12-21):
请问硬盘上的主
电机
可以用在小直上吗?现在的硬盘一般都是7200,甚至还有上万转的。我想如果用它来做直电的小电机一定很猛!

网友A:
兄弟,先看看老贴吧。
相信很有帮助的。

网友B:
是啊 建议多看老铁 那7200转速 是空载的 速度 硬盘的的盘片阻力是很小的的
所以硬盘电机的牛力也很小哦

网友C:
但是硬盘用的轴承却是非常好噢

网友D:
原帖由
cqmiao
于 2006-12-22 19:12 发表
但是硬盘用的轴承却是非常好噢

楼主:
谢谢各位老鸟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