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688的和准备买688的进来坐坐 说说 看看

楼主(2006-12-21):
最近准备买688 可是CS的介绍也太少了 而且相关的贴不是太多
希望用过的人进来详细说说看 想买得进来问问 看有没有人回答

我先问了 1#  2# 有啥区别
                  哪个和亚托450配件更兼容
                   有哪些地方不兼容

已经买了1#机 但愿机机买回来别后悔,据说精度不好。。。。

网友:
我想问问。。。。688多长
450级的 ?

网友:
建议买1#,机架超结实,主轴、横轴、大齿、尾管、头罩、浆、求头口等等基本都兼容。主轴、横轴、大齿这些易损件当然要多买些,网上副厂产品大把。2#没用过,不便评论!

网友:
我已经有了1号机,想再买个2号机看看。

网友:
688很结实,不错的!

网友:
各位,你们买1号机时,带不带大桨?我的没有。

网友:
不带大桨,我加了20块钱买的

网友:
大桨可不可以用在 sjm400 v2 上,谢谢

网友:
楼主买的是整机吗???遥控之类的都带吗???还要不要自己另外配东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准备买688 可是CS的介绍也太少了 而且相关的贴不是太多
希望用过的人进来详细说说看 想买得进来问问 看有没有人回答

我先问了 1#  2# 有啥区别
                  哪个和亚托450配件更兼容
  ...

小生买688了,呵呵,我也很想知道1#和2#的区别。他们的网站上也没介绍

网友A:
688是买回来直接就能飞吗???还是需要自己另外配遥控之类的其他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688是买回来直接就能飞吗???还是需要自己另外配遥控之类的其他东西???

当然要  要电池   接收机  舵机   688有没有电机和电调我不清楚   没有的话也要 还有陀螺仪

网友:
连电池都不配吗??????!!!!!!!!遥控有没有配?????

网友:
回复 网友B:

要想飞起来自己需要配如下的部件:支持CCPM的遥控+接收,无刷电机电调,陀螺仪,4个舵机,锂电池,锂电池充电器,这些东西配齐再花个1688也算是刚入门的了。

网友:
688要变1280了,没有了任何优势。我的下一个电直开始也看上了它,要是这样还是sjm算了,起码服务好

网友:
各位飞电直电池用的怎么样?好象有点费,

网友:
我自己仿做的450主轴+横轴。可以用在688 1#机上面
加个垫片。就行了。
听说688涨价了。叹息呀!!又是一个爆利的厂家!
1280元就买个空机架还不如加500元配台好的电脑主机呢。
是不是呀各位!!!

网友:
这么热闹啊,那我也说说我买的688吧:
空机688元,不带大桨,买了2副他们的碳塑桨,一副20元,都没做平衡,买回来后一副能用,一副平衡不好装上去机子抖得要命 后来在别的地方买了一副325和315的木桨,感觉机子很稳,特别是用315的桨,很好控制。
我的配置是这样的:9X2的控,陀螺401,尾舵机hs56,斜盘舵机辉胜9克,西尔的460FS风扇电机,好盈的30A电调,DNG2的平衡冲,2200/15C的电池若干组。
配件除横轴不一样之外(688是外螺丝的,亚拓是内螺丝的,但也一样用)基本和亚拓的通用

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不对的地方请把砖头砸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688的螺丝极易花丝

也不是呀!可能688有些地方的精度,还有些小问题,不过他的罗丝选用还是相当不错的,罗丝强度不错,六角开口深度也不错,罗丝的使用也是个问题,多大力量,多少胶都的注意,要不会很闹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