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钥匙扣,加了整流盖,飞行性能大大增加(上了新图)!!

楼主(2006-12-21):
上周做的钥匙扣,第一次试飞把电池放在了机身右上侧,出手右栽明显,后调整微调后很好飞,但是大动力时,由于电池阻挡气流,产生右倾和抬头力矩,需要再不断调整副翼和升降舵才行,于是灵机一动,再机身上左右各加了一片整流片,把电池放在机体正中间,飞行性能大大增加,右倾和抬头力矩消失了 低速飞行和高速通场都很perfect!!
不说了,看图吧

看,电池藏身的地方

加上电池

两侧用KT片做的堡垒,防止电池乱跑

================================================================================================

由于摄影师的缘故,飞行的图片都十分模糊,不感恭维,这次就不上照片了

电池选用的STAR MAX 850MAH 11.1V,动力十足

第一块电池,从出手一直飞到电调保护,整整20分钟

第一次滑翔完美降落

由于天冷,第二没飞完就收拾回了,一共飞了15分钟..( 实在是太冷了,人早已颤栗,双手在"跳舵",担心再不回飞机会跟着跳舵,安全第一,还是早早撤吧 )

又一次完美降落,落在了草边

网友:
一张天上的也没有?

网友A:
电池放电不到13A.这个电机不会怎么小的电流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放电不到13A.这个电机不会怎么小的电流把?

飞机全重250克,吊机电流不到3A,平飞2A..

网友B:
好玩,不过吊机电流这么小不可思议,250g的飞机经常做,推重为1一般5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玩,不过吊机电流这么小不可思议,250g的飞机经常做,推重为1一般5A。

我的400克的瓢虫用1300MAH电可以飞18分钟..

网友A:
楼住.吊机的油门推到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住.吊机的油门推到几%?

大约40%

网友C:
飞机不错,就是英语水平不咋地, perfect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机不错,就是英语水平不咋地, perfect

 毕竟不是洋人吗。。

网友D:
电流测试有问题吧?怎么算也不能只有3a啊。。不过30多W,可以让一个250g的家伙在空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流测试有问题吧?怎么算也不能只有3a啊。。不过30多W,可以让一个250g的家伙在空中?

可能是天冷了,电机和电调的效率都增加了吧,飞下来电机和电调都冰冰凉..估计是这个原因吧:loveliness:
也可能是我的表出了问题

网友:
好漂亮的机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天冷了,电机和电调的效率都增加了吧,飞下来电机和电调都冰冰凉..估计是这个原因吧:loveliness:
也可能是我的表出了问题

可是电池冷效率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全重250克,吊机电流不到3A,平飞2A..

啥子型号的电机?这么省电3A吊机

网友E(2007-08-21):
请问楼主你的飞机重心在什么地方? 大致根据什么来估计的?我仿制了一架,但是重心总是找不准,不好飞。
我的帖子在这里,请给我参考一下。谢谢!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81306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你的飞机重心在什么地方? 大致根据什么来估计的?我仿制了一架,但是重心总是找不准,不好飞。
我的帖子在这里,请给我参考一下。谢谢!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81306

看不到图

网友:
在下面这个链接的帖子里3楼有图。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81306

还需要什么角度的图我再上。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你的飞机重心在什么地方? 大致根据什么来估计的?我仿制了一架,但是重心总是找不准,不好飞。
我的帖子在这里,请给我参考一下。谢谢!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81306

目测,给你这苹果机一个大概的重心位置:

个人觉得这里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位置,可能头重了,你可以先试试,如果感觉不好可以每次不超过1厘米的长度来向前或者向后做微调整

网友:
现在的KT板机越做越可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测,给你这苹果机一个大概的重心位置:

个人觉得这里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位置,可能头重了,你可以先试试,如果感觉不好可以每次不超过1厘米的长度 ...

非常感谢爱迪生!!!!!   马上周末了,又可以试一把了   。。
我查看了楼主以“爱迪生”发的所有帖子,受益匪浅!  ,楼主博学又风趣,创意也不错!对得起“爱迪生”这个名字。希望能跟您学到一些东西:loveliness: :loveliness: 。

我看过网上不少关于重心的帖子,都没有完全看懂,到现在还是太不明白“投影重心(=几何重心?)”、“飞机重心”....等和实际飞行的“拉力线”、“飞机的速度”,“升力”等概念的相互关系?如何根据这些关系来估算大致的重心的位置。如果楼主对此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不妨整理一下您对此的理解,贴出来让我等菜鸟入门时学习一下。早日造出各种心中想做的飞机。   呵呵,这个要求有点过分 ,如有为难之处请不必勉强,同时也谅解我的鲁莽。:loveliness:

网友F:
好看的不定好飞。楼主这个能在篮球场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天冷了??

看好了,这是我去年12月份的时候飞的,12月份能不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看过网上不少关于重心的帖子,都没有完全看懂,到现在还是太不明白“投影重心(=几何重心?)”、“飞机重心”....等和实际飞行的“拉力线”、“飞机的速度”,“升力”等概念的相互关系?

关于飞机的重心,你可以看一下这篇帖: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light=%D6%D8%D0%C4

对于非常规“飞机”来说重心都比较麻烦,位置不好确定,拉力线也较常规飞机有所不同,要根据飞机的形状和大小而定,但是没有理论学习的情况下只好漫漫摸索了,可以说这些飞机的重心位置和拉力线角度都是经验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看的不定好飞。楼主这个能在篮球场飞吗?

这个还是比较好飞的,很灵活,也可以很柔和,关键在控的设定上。可快可慢,小场地也能飞,有篮球场那么大个地方就够了
个人建议,如果这个JJ换个低KV的电机再配上慢速浆,如:9038,9045,9047等会有更出色的表现,可以更休闲!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测,给你这苹果机一个大概的重心位置:

个人觉得这里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位置,可能头重了,你可以先试试,如果感觉不好可以每次不超过1厘米的长度 ...

请问这类 板机,好吊机吗???

网友(2007-09-24):
顶起来,准备仿制一架来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