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船问题

楼主(2006-12-21):
本人最近买了个正德福F1赛艇 长550CM,改成9。6V镍氢电池,540有刷电机,辉盛12V 50A电调,浆是自己做的38mm直径,可是速度只有10公里左右。
看到水爬兄同样的船跑的飞快,真是郁闷呀。
望高手指点!!!!!!!!!

网友A:
haha

简单只要你肯花钱,该540无刷,星星的电调

楼主:
我晕!!!!!!!
水爬兄用的好象也是有刷的吧

网友:
是不是浆有问题呢

网友:
是船重了吗?

网友:
要么船重了?电池重了?浆不行?

网友:
qrh987

是浆的问题把!550CM的船,9。6V镍氢电池,540有刷电机,应该是没问题的不可能10公里的。浆是38mm直径,那浆距呢?还有是半浸浆还是全浸浆?更重要的是进浆的角度和深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只要你肯花钱,该540无刷,星星的电调

550mm用540大了点了吧!藤原

网友:
看看你的电机的电压版本是多少伏的,再有就是桨轴的位置是不是低了。个人感觉可能是第一点,是个高电压版的540,

楼主:
在大家的帮助下,我将桨轴的位置提高了一些,并换上了自制的50MM的大浆。现在速度有所提高,目测大概有20多公里的时速。
不过我觉得应该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我觉得经过自己的改造,能使船的速度一步步提升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我的船重量应该还可以,如果不装电机和电池的话,很轻的。

楼主:
我想还是浆没调好
我现在是用的自制的50MM的全浸浆
请问像我这样的55CM的F1型船体,配540电机应该用多少直径的浆
如果再改成半浸式的,速度会不会提升
谢了先

网友:
那就先换个半浸浆试验下了

网友B:
qrh987

我看还是浆的问题吧,不用50mm的浆35mm就可以了,540马达用50mm阻力大了,改小浆,浆距1.4的,我的74cm船用550马达9.6电压,34*1.4的浆就能跑40km了。还有你自己做的浆主要是离心是否平衡?影响转速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哈哈你认识我啊   ⺌rΜъ :loveliness:

网友:
请楼主上些图看看,不知可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还是浆的问题吧,不用50mm的浆35mm就可以了,540马达用50mm阻力大了,改小浆,浆距1.4的,我的74cm船用550马达9.6电压,34*1.4的浆就能跑40km了。还有你自己做的浆主要是离心是否平衡?影响转速的。

这么厉害?发个图学习一下,9.6跑40? 厉害厉害

网友:
回复 网友D:

跑40,不错!

网友:
惭愧,我用了玩具桨慢电机,上到十四节电,实在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