粘螺丝的“厌氧胶”的强度有多大?

楼主(2006-12-22):
不知道“厌氧胶”的强度有多大?大到什么成都,能举例说一下吗?
谢谢!

网友:
牌号不同,强度也不同的,强度一般是足够的

网友:
也想知道!

楼主:
例如DL 271这个型号呢?

网友:
参考下这个吧

网友A:
我来举个例:厂里装配马达需要用到厌氧胶,回天牌,湖北产,汽配城里有卖。M6的半圆十字头螺栓点上半粒米那么大一点,拆的时候用普通起子不行,需要用冲击起子才能拆下来。如果是涂满螺纹的话,就是拧断螺栓也拆不动了。当然,用其他杂牌厌氧胶效果会差些。

网友B:
你要强度啊!买乐泰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举个例:厂里装配马达需要用到厌氧胶,回天牌,湖北产,汽配城里有卖。M6的半圆十字头螺栓点上半粒米那么大一点,拆的时候用普通起子不行,需要用冲击起子才能拆下来。如果是涂满螺纹的话,就是拧断螺栓也拆 ...

哦,原来这么厉害呀,还有牌子的讲究呀。下次看看有没有这种牌子的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强度啊!买乐泰的试试,

我买的那个牌子叫做“力泰”,不知是不是“乐泰”的克隆产品。

网友C:
强度是可以选择的,买的时候注意就行了。271好像是高强度的,241(好像是这个型号)是中等强度的,还有低强度的。要防松又可拆用中、低强度就可以。具体都标在标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强度是可以选择的,买的时候注意就行了。271好像是高强度的,241(好像是这个型号)是中等强度的,还有低强度的。要防松又可拆用中、低强度就可以。具体都标在标贴上。

哦,原来是这样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