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翼机------完成图在108楼★

楼主(2006-12-22):
 先做了个小部件,大家看看是哪部分

楼主:
 到点了,上班 ,图纸只好在单位完成了

网友:
矢量动力系统?

网友:
和飞行比萨上面那个矢量推力系统差不多。

网友:
哇!我现在已经是流星的的Fans啦!

网友:
F-35闪电二 哈哈

网友:
 为什么用这种方式,有什么优点那?

网友:
请问什么叫矢量推力系统

网友:
哈!不错不错 打算做普加乔夫眼镜蛇动作?

网友A:
晕.....是悬翼机头吧

网友:
矢量背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是悬翼机头吧

  知音啊!!!

网友:
什么是旋翼机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音啊!!!

 读书的时候搞过一下,用的是ics300 + 180 电机.小电直用的pe桨.8.4v nimh电池.辉盛5g舵机..斜盘用的是传统式的,这个需要设置为v尾混控.

飞机就在地上跑了2圈.pe桨的惯量小.调整也不好弄,估计的用木桨..还有起落架的做宽一些.悬翼头加限位,不然舵机扫了齿轮摔的难看.

不过现在无刷力量这么大.既便飞不起来也掉的起来.

网友:
动力系统,可能还矢量不了吧。唉!原来是可以让螺旋桨上下左右摆动呀。

网友:
流星达人~~~~~你这BT的手工!!

网友:
老流又有新玩意啦

楼主:
白天太忙,没顾上画图纸,晚上加班吧

先准备了些做机的材料 ,看看飞行师是不是很可爱

网友:
最近也打算做一个,不过旋翼头有点不同.  你电池倒是不少~~~~~

网友B:
想问你桨怎么办,一般电直的桨都太宽太短了.难道你削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你桨怎么办,一般电直的桨都太宽太短了.难道你削一个?

不是削一个,至少要削三个 ,旋翼机的桨和电直的桨不同的,要自己加工 ,长宽比例控制在10:1左右

网友C:
我XX了,好多呀

我眼都花了,好多电调和电池眼红了,你在哪,给我说,我去打个劫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眼都花了,好多电调和电池眼红了,你在哪,给我说,我去打个劫去

 冰山一角而已......

网友D:
老流,可以把2个直升机木浆拼为一副长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冰山一角而已......

网友E:
我明白什么是旋翼机了,就是那种机翼上有大螺旋桨,能在上面和前面旋转的,可以垂直起降的,是吗?

网友F:
错误,旋翼只是取代固定翼的作用不能垂直升降也无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明白什么是旋翼机了,就是那种机翼上有大螺旋桨,能在上面和前面旋转的,可以垂直起降的,是吗?

网友G:
回复 网友H:

不是,好象上旋翼仅提供升力(区别直机),推进系统另有后推动力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流,可以把2个直升机木浆拼为一副长桨

 从玩橡筋动力开始,螺旋桨都是自己削的,削这个桨比削动力桨难度小的多,还是自己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是,好象上旋翼仅提供升力(区别直机),推进系统另有后推动力组

恩,在提供升力的同时也能用来控制升降和方向.

网友:
刘大哥  速度快点哦   等着看你做出来的新东东

楼主:
草图画得简单了点

楼主:
前轮太小了,需要买大的

网友:
我郁闷,这是啥子飞机哟

网友:
引用 网友F:
错误,旋翼只是取代固定翼的作用不能垂直升降也无动力

无动力?那楼主弄减速组干什么呢?奇怪。

网友:
很奇怪的飞机,期待啊。

网友A:
谜底揭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谜底揭晓~~~~~~

   图呢?

网友A:
唉..以前都可以这样贴的..现在不行拉...

btw,,总觉得你的那个斜盘有什么问题,这个硬连的方式感觉也不错诶.

楼主:
引用 网友A:

btw,,总觉得你的那个斜盘有什么问题,这个硬连的方式感觉也不错诶.

 斜盘有问题?说说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流,可以把2个直升机木浆拼为一副长桨

不要拼,切断之前就是现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斜盘有问题?说说看

1.连接虚位比较大.南宁red999的悬翼机飞起来过,感觉就是飘忽不定
2.无限位,扫齿,或者是炸机,会有不必要损失

上述全属纸上谈兵.俺的悬翼机连飞都没飞起来过.

网友:
那个旋翼如果开始的时候不转,我怎么也想不出,那么小的桨叶,哪里来那么大的升力,保证飞机能起飞?

网友:
流行真是牛人啊............................................................
,..................

网友I:
为什么你的飞机总是先我一步而行啊,感觉我玩的飞机都是你飞过时了的..

楼主:
主体部分已经完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为什么你的飞机总是先我一步而行啊,感觉我玩的飞机都是你飞过时了的..

我种树,你乘凉,没事儿偷着乐去吧

网友:
又大开眼界了:loveliness:

网友J:
问一个笨问题:上旋翼转动时的反扭力会很大吧?怎么样才能不让飞机打转呢? (直升机是靠尾旋翼来抵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问一个笨问题:上旋翼转动时的反扭力会很大吧?怎么样才能不让飞机打转呢? (直升机是靠尾旋翼来抵消的)

上旋翼旋转的时候,不会产生相对于机身的反扭力

网友:
高难度学问哦~~顶拉

网友:
能飞的起来吗!!期待!!!

网友:
旋翼机的原理俺还没有搞懂哩,为什么不反扭更是没有弄明白。。。

网友:
流星又要出作品了,唉,怎么每次都让人那么期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