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PPJoyCN1fms+ppjoy_g3音频插件1[1].4pojie版 +G3.5 ...
我的PPJoyCN1fms+ppjoy_g3音频插件1[1].4pojie版 +G3.5终于成功了

楼主(2006-12-22):
我的PPJoyCN1fms+ppjoy_g3音频插件1[1].4破解版 +G3.5终于成功了
在此首先感谢
rcflyboy
的无私奉献和大力的支持!
俺也该奉献了
我共做了2条线,一条音频的,一条并口的,
经试验都成功的控制G3了
刚开始发现并口的无反应,后来发现是没装并口的驱动,驱动就是在PPJoyCN1fms的Configure Joysticks---ADD---LPT1
INTERFACE TYPE:PPM REDEO---,就可以可。
开始在ppjoy_g3音频插件1[1].4破解版上显示是4通道
包括XP里面的虚拟游戏手柄也有反映
就是有些抖
可是我的36#控怎么在G3.5里只有3个通道啊
有一个通道没反映,原来是通道映射的问题
现在在PPJoyCN1fms中我设置的是8通
1---X轴
2---Y轴
3---Z轴
4---X旋转
5---Y旋转
6---Z旋转
7---滑快
8--RNDDER
在G3的 EMU中设置为
X1---CHANNEL 0
Y1---CHANNEL 12
X2---CHANNEL 8
Y2---CHANNEL 4
其他的都有介绍,我是在公司写的,不好截图,需要的话,我就上图。

网友A:
恭喜恭喜啊!!!成功就好。
慢慢练吧,路漫漫啊~~~~~~~~~~

网友B:
不错! 支持DIY 的精神

网友C:
不知道楼主用4#+串口线试过G3没有。最近一直在找4# 控设置 PPJOY的方法。 或者能介绍一下 PPJOY 里通道和 G3 EMU里得channel 的设置方法么 万分感谢!

楼主:
就是这个啊
现在在PPJoyCN1fms中我设置的是8通
1---X轴
2---Y轴
3---Z轴
4---X旋转
5---Y旋转
6---Z旋转
7---滑快
8--RNDDER
在G3的 EMU中设置为
X1---CHANNEL 0
Y1---CHANNEL 12
X2---CHANNEL 8
Y2---CHANNEL 4
其实用的就是4通道的,其他四个是没用的
串口到没试过,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C:
嗯,谢谢楼主,我去试一下 。还有想问一下,为什么要设8个通道呢。控只有4个通道啊

楼主:
我的是6通的
自己想改造成8-9通的,所以就一并设置了
关于通道映射,如果上面的映射不行,你就试着改改其他通道,
我也是试了好多边,才确定的

网友C:
哦。谢谢了。我再试一下。

网友D:
软件???哪里可以找到???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39774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楼主(2007-02-24):
重装了下系统
通道就变了
现在在PPJoyCN1fms中我设置的是8通
1---X轴
2---Y轴
3---Z轴
4---X旋转
5---Y旋转
6---Z旋转
7---滑快
8--RNDDER
在G3的 EMU中设置为
X1---CHANNEL 0
Y1---CHANNEL 12
X2---CHANNEL 14
Y2---CHANNEL 4
其实用的就是4通道的,其他四个是没用的

网友E:
冰天雪地裸体跪求PPJOY+G3.5设置师傅~!
我用的音频线 然后+PPJOY+4VF+EASYFLY音频插件 但进去了 油门 副翼 方向 升降
完全不对 不知道该如何映射 求教啊 求。。。。。。。。。。。。。。
根本不懂 什么 X Y 轴 请高手大哥 大姐 大爷 大奶奶们
来教教误入魔道的幼仔....................................~~~~~~~~~~~~~!!!!!!!!!!!!!!

楼主(2007-04-25):
呵呵
是啊
关键是省米。还能锻炼

网友F(2008-02-10):
X和Y旋转我能明白.而Z旋转和滑快的意义是什么啊?我的都是6通的同样也是用并口只设了4通就能玩3.5了.
同问LZ你想改8通怎么改.改成功了可以发个教程给我看看不?? 我都想改个8通玩一下.还有接收方面的问题怎么解决??方便可以加我Q.聊441359889.请著名改8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