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拆辉盛9克舵机的齿轮,要专用工具吗?

楼主(2006-12-22):
问一下,拆辉盛9克
舵机
的齿轮,要专用工具吗?
直接拨,也可以拨出来,但要用劲,不知道会不会把马达拨坏??

网友A:
我都是用钳子压住下面,然后硬拔,没什么问题

网友B:
马达上边的小铜齿一般不用换,,,,换齿轮时要注意电位器上面的主齿,拆卸和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