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蒸汽机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06-12-22):
网络上的都很简单,不能指导怎么做,有谁知道,谢谢。

网友A:
这个说起来就复杂了。
主要是配压阀与活塞的运动关系。三言三语说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说起来就复杂了。
主要是配压阀与活塞的运动关系。三言三语说不清楚。

原理就是:蒸汽膨胀做功.很简单

网友:
瓦特和我聊天儿时说的,水烧开了,壶盖会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的响。

网友:
烧水,锅开了,水变成水蒸汽进入汽缸,有压力,推着活塞向前走,汽缸容积变大了,温度降低了,水蒸汽又冷凝成水,流走。这时活塞走到头了又被飞轮带着走回来,一个循环就算完了。接着新的水蒸汽又通进来..........基本是你有压力我有压力 这样说是不是明白点?

网友(2007-01-25):
楼上的,不要胡说,你说的是斯特林发动机

蒸汽机,原理是水烧热之后,通过转换阀(转换阀就相当是一个四通阀门,起着加压,和排气的作用)来到汽缸的正面,活塞向反面运动,反面的蒸汽通过转换阀的排气口排除(也就是你看到老式蒸汽火车,为什么老是从两个前轮冒着白气的缘故)活塞运动到,反面顶点后,由飞轮上的一个连动机构作用于转换阀,这时转换阀的加压口变成排气口,排气口变成加压口,压力作用活塞由反面向正面运动,完成一个作功.在蒸汽机中,最重要的是转换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