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elebee双感度锁尾陀螺仪性能如何?

楼主(2006-12-22):
小弟穷,买不起401,想买Telebee双感度锁尾
陀螺仪
,但不知道通用性如何,恳请用过的大大出来说几句。
谢谢!

网友:
 通用性好,需要精心调整,一般飞行完全胜任。

网友A:
不见得。。。。。我以前就用过这个陀螺,中立点不停地飘,忽左忽右,很痛苦,后来还是换了401,性能简直强N个数量级。。。。、
我认为这个陀螺在电直或尾舵要求不高的飞机上还勉强能用,能用240或401的尽量用后两者,免得将来再换。。。
PS:曾经是哪个深圳奸商说这个陀螺性能勘比401来着的。。。害人不浅。。。

网友B:
我感觉这个机器还不错的啊?

网友C:
以前一直用 也是感觉锁尾端有些爱漂移 不过也还行 最近试用GY400 感觉比它要稳的多 目前价位比它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