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elebee双感度锁尾陀螺仪性能如何?

楼主(2006-12-22):
小弟穷,买不起401,想买Telebee双感度锁尾陀螺仪,但不知道通用性如何,恳请用过的大大出来说几句。
谢谢!

网友:
刚拿到,等我一会试试就告诉你!

网友:
不错的东东,关键还是调整
我现在用它玩横滚、倒飞都没有问题
主要是对温差敏感些,特别是北方的冬天室内外温差较大,刚拿出来飞中立点会有所漂移。
不过我回到海南后没有再出现这些问题

网友:
今天飞了,感觉非常不错,至少比起0704A好一些了!感度我设在45%,陀螺上的调到满!飞起来很稳

网友:
你要知道陀螺仪的好不好,你一定要作后退航线快速飞行测试,如果不出现甩尾,就真的很好!

网友:
Telebee一般配什么舵机比较好?

Telebee一般配什么舵机比较好,我现在配的是辉胜舵机,悬停还行,但是感觉尾巴不是太听话。

可能还是我没有调试好。我的感度是70%,陀螺上的调到约80%

网友A:
陀螺上的调到30%左右看看
我的设置:1、陀螺上感度大约20%
                    2、遥控器:N:55%   IDLE1:50%  IDLE2:45%~40%
                    3、TRAL ADJ(ATV):90%    D/R: 0:45%    1:45%
航线、横滚、3D悬停都较稳
最重要的是尾变距拉杆一定要顺畅,经常清理铜套和尾轴内灰尘(清水冲洗),铜轴中立点应该稍微靠近尾管方向
摆尾降点感度,加油甩尾增加感度或增加TRAL ADJ(ATV)同时检查皮带是否过松
既摆尾又甩尾,检查舵机的EXP或连杆综合调节
个人经验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陀螺上的调到30%左右看看
我的设置:1、陀螺上感度大约20%
                    2、遥控器:N:55%   IDLE1:50%  IDLE2:45%~40%
                    3、TRAL ADJ(ATV):90%    D/R: 0:45%    1:45%
...

谢谢楼上, 我回去试试。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舵机? 辉胜9克舵机是否速度足够? 我的机机为黑鹰400V2。

网友:
尾舵机是GWS NARO 8克舵机,很一般的舵机
以前也用过辉盛9克、ESKY 8克,辉盛的9克好像容易烧(我都烧掉3个了,都是在飞行中真要命)现在都不用了,ESKY精度差了点但是寿命长
不过对TELBEE这类不支持数码舵机的陀螺仪来说也没必要上太好的舵机
关键是调整,记住尾轴上的铜套在陀螺仪检测完毕后(通电后等5秒)中立点应该稍微靠近尾管方向
北方的冬天室内外温差较大,刚拿出来飞中立点会有所漂移
401我也有,401+9253用在雷虎50油鸡上,相当稳。
有条件直接上401+9650数码舵机最好
多练习模拟器增加手感,手感好也可以增强对尾巴的控制
有些遥控器上有一个油门对方向的补偿功能,以前老式机械式陀螺仪可能用得上,现在都不用了,记得关闭它(遥控器如果没调过默认是关闭的)

网友(2008-05-03):
我有1个新的  150出售 短信联系  13999988688  淘宝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