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elebee双感度锁尾陀螺仪性能如何?

楼主(2006-12-22):
小弟穷,买不起401,想买Telebee双感度锁尾
陀螺仪
,但不知道通用性如何,恳请用过的大大出来说几句。
谢谢!

网友A:
反正不用数码舵机,不如买240,收个2手的,500都不到。

网友B:
TELEBEE是亚拓的OEM厂家,如果你可以容忍中立偏移的所谓小问题,你就买吧,我个人觉得那是超级的大问题!

楼主:
"中立偏移",那可真是大问题了。

网友C:
买个二手240,等换数码舵机了顺手把240升级成401,这样最省

网友D:
Telebee双感度锁尾陀螺仪确实有"中立偏移"。陀螺仪,一定要到位,最起码也要是GY400,其它的便宜的都有这个问题!但是如果真的便宜的,对初学者好用的可以选Esky的,型号:EK2-0704A 锁尾式陀螺仪,也可以用华科尔的WK006,WK007,好天气学慢飞后退航线没有问题的。如果用到亚拓品牌的RCE-500(Telebee为亚拓专门生产的),好像这样飞飞也行。

网友E:
telebee中立偏移比较严重。

网友F:
其实用这个飞悬停和航线足够了,中立点一般可以通过发射机调整的
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个,呵呵

网友G:
问题重复,不再回答

网友H:
我就用的是Telebee双感度锁尾陀螺仪,这款陀螺仪好像随着温度的变化而产生左右漂移,总是在调整,一会偏左,一会偏右很是不爽,建议还是不要买这款陀螺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