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400鹰的舵机,是不是要把底座拆了才能装上去啊

楼主(2006-12-22):
如上~ 有更好的办法么

网友:
不拆的话,需要借助于一个一字螺丝刀撬一下

网友:
不要拆啊,可以直接装啊。

网友:
最好是拆了座子再安装,这样最稳妥。

楼主:
唉,为什么它们要这么设计机器呢

网友:
哪個舵機按裝需要拆底座??

因為舵機大小不同的關係,像e-sky 8克(輝盛9克)舵機就比華科爾60#原裝舵機大,就比較難裝上十字盤的舵機..
我安裝的方式是把側板的連接杆鬆開兩根後.就很好安裝上了...是不用拆底座的..

請參考..

楼主:
用的是e-sky 的舵机.大小倒是没问题,可是舵机侧面有一根线啊~ 其实如果舵机把线设计在屁股上就没问题了. 但是,它却是在腰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e-sky 的舵机.大小倒是没问题,可是舵机侧面有一根线啊~ 其实如果舵机把线设计在屁股上就没问题了. 但是,它却是在腰上

我用的也是e-sky的舵機...
不用拆底座...一樣只需要拆側板的連接杆..
前端兩個舵機只比較難放...只要角度對了..先放一個(不要上鎖,才能調整)再放另一個

网友:
还没飞过这个机子,这个装配上有这么多麻烦那也真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