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22#E载重量是多大???

楼主(2006-12-22):
我想用飞机装无线摄像头玩一下航拍,由于预算紧张800元一下,且是新手,现在在华科尔22#E与翼龙之间犹豫不决,不知道那一个载重量大一点???另外翼龙的慢速机是不是有二代的说法???翼龙慢速整机的价钱最便宜要多少钱啊???华科尔22#E多少钱啊??华科尔带上150克左右还能飞多高啊??那一个适合作航拍和新手用????谢谢兄弟们了先!!!

网友A:
22#E要换无刷  要不飞不高的
我的换了无刷 飞了大概2层楼高左右,  没赶再升   新人  怕炸啊!~``````````````
我也是安装了简单的航拍视频头的

楼主:
新人玩航拍是用什么好那???直升机还是翼龙???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E要换无刷  要不飞不高的
我的换了无刷 飞了大概2层楼高左右,  没赶再升   新人  怕炸啊!~``````````````
我也是安装了简单的航拍视频头的

兄弟的摄像头多重??有照片吗????

网友:
中间的一个视频头和一个电池就OK   可以飞了

楼主:
有空中的照片吗??效果怎么样???清晰不???

网友:
   顶,兄弟们厉害,佩服

网友:
..............................      天冷了  最近也没出去飞
能开春的吧

网友:
我的22#E  炸过几次  现在震动很大  因为是主轴没有完全的平直的原因吧
所以打算把航拍的行头装到36#上   还是大一点的JJ比较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都装上就只能当汽车跑

网友:
22E晃动大,不适于航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