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时间问题

楼主(2006-12-22):
我的sjm400刚换了AKE11.1V25C2200mAh的电池,感觉比原来的DN15c爽了很多,不知道用在sjm400上飞3d模式大约可以飞多长时间?
原来的DN15c只能飞五分钟的3d模式。

网友:
放电倍率不影响时间,只是能把动作做得更猛一些.这样的话增大耗电,在同样容量下时间还要缩短.不过对标称25C的电池比较怀疑.有20C就很不错了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A:
SJM飞2200 25C的电池 会不会太重???

网友:
3D控制在150g以内比较理想.可以飞5分鈡3D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SJM飞2200 25C的电池 会不会太重???

不重,今天第一次飞,重心和稳定性和原来没什么区别,不过由于新电不敢飞太久,只飞了3分钟,感觉动作比原来迅速很多,比方说快速上升,用原来的电池有个加速过程,现在一推油门整个机就往上跳跃,比原来爽多了。
顺便说句,sjm400在大风的时候飞,用3d模式稳定性和操控性要比普通模式好很多,现在我都不习惯普通模式了。
唯一的问题是电池尺寸大了一点,头罩勉强把它包住,飞完发现把头罩最前面的边缘撑裂了,晚上作了修补和加强。

网友:
2200MAH的电池可以飞15分钟的悬停吧

楼主:
今天第二次飞,3d模式两个起落共六分钟,第三次起飞就感觉无力了。

网友:
我上次用朋友的3E 2200 10c 电池 飞普通模式 14分钟还有电量剩余
飞3D那么耗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