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余航拍最紧要的三大问题

楼主(2006-12-22):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有一些感触和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我要说的是业余航拍,并不是专业航拍,所以请专家不要见笑,请同好多多指教!

这三大问题就是:摄像、传输、捕捉

由于业余航拍不可能用专业的大型飞行器,大部分都是用现成的小尺寸航模改装,所以载DV飞行并不现实。
那么解决的办法就是安装摄像头。问题来了,现在的小型摄像头效果都不好,请问有经验的各位先进,你们有什么好的视频方案可以推荐?

传输的部分相对好解决,1.2G、2.4G设备都很容易买到,建议用功率>1W的设备,这样传输效果好一点。现在有一款1.5W的设备发射机重量只有120g左右,如果去掉外壳重量<100g。

捕捉的部分比较灵活,先前有些朋友已经在采用了,比如掌上MP4、带Video In的DV、或者接收机本身带USB,就可以直接连到笔记本电脑捕捉。

我选择的是MP4方案,因为我的DV没有Video In,接收机也没有USB…
MP4现在带视频输入功能的并不少,但是效果各异,有的捕捉分辨率只能达到VCD的分辨率,有的可以达到DVD,有的捕下来有隔行扫描线,有的没有。
有的码流低,图像失真大。有的效果虽然好,但是价格又非常高,超过了4000元/台!!!我选了一种2000多的设备,各方面都比较满足需要。

现在有一种内置2.4G接收机的掌上监视器,有的监视器本身还带有录像功能。这类设备的录像效果我试过一款,效果不好,码流低,失真大。
所以这种方式我也放弃了。

楼主:
无线传输设备的功率一定要足够,但同时也要考虑重量和体积。
最好选1W以上的,还要实际测试效果。我的第一套是2.4G的1W,但是传输有斜文干扰,就算只有1米也有干扰。
后来换成1.2G的1.5W,效果就很好了。这里并不是因为2.4G和1.2G的区别,也不是1W和1.5W的区别,而是发射机的个体差异。
购买的时候一定要仔细观察画面质量,尤其是在黑白小尺寸屏上很难发现这些干扰,然后一旦捕捉下来就很明显。千万不要买到这样的效果不好的设备。

网友:
1G1.5W估计辐射够大的了!

网友:
有没有相关购买联接啊
有兴趣

网友:
我也有兴趣。

网友:
好帖子,顶一下!

我是打算用  USB电视盒+笔记本电脑 来进行录像,

不知连接方式是不是:  接收器(视频输出)--电视盒(再通过 USB)--电脑,由电脑进行记录?

选购 USB电视盒时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哪种 USB电视盒能满足要求?

设备什么的我还没选好,不知这个领域有什么质量和效果可靠的品牌?
(感觉现在的产品都是山寨货,不放心,宁可多花点钱买个放心和效果)

网友:
楼主开发的如何了?我还有问题请教啊!

网友A:
带DV简单阿,DV也就是5、600克,加上飞机本身,做得好的话不超过2000克就可以实现。

我的1米8翼展的机机用玻璃钢增强了重了很多,加上DV也还不到3000克,飞起来没问题,还能做点动作,嗬嗬!

网友(2007-01-24):
传输部分上头有人说了

最好是传输部分的发射模块和摄象头是分开的

那么你可以按照你飞机的载荷配置一个合适的

如果能达到。。最好是用枪机,也就是一种类似牙膏盒的摄象机,是CCD感光的,一般交通监控的就是(当然没那么大的,里头那摄象机就和牙膏盒一半的大小那样)

这种清晰度(解析度)比较高

其次就是传输问题了。。功率大点,频率高点干扰少点。。但还要考虑性能方面和频带。。说来话长。。。自己多试。。买的时候试试他们不会反对的

对于1.5W甚至5W功率发射的模块,,尽量不要长时间通电接近他。。。辐射大着呢

网友:
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发现“无线传输设备”很多,不知该选哪个,是不是台湾百特的品牌产品更好些? 700w的

website:
http://www.whhydz.com/shopdetail ... 106471&shop_id=

网友:
编号:HY-C315
  产地:台湾
  无线发射器参数:
  频率: 0.9GHz 4CH、1.2GHz 4CH;功率: 700 mW
  传送: 影音同步;电源: DC 12V;尺寸: 50x26x8mm
  重量: 100g。

网友:
无线接收机参数:
  频率: 0.9 GHz、1.2 GHz、1.23GHz;.频道: 4 组;调整: 手动拨频;天线接头:FC;尺寸: 115x80x20mm;电源: DC 12V;
  重量: 150g
  全套设备含:无线发射器、无线接收机、音视频线、信号线、天线
  系无线传输距离300-1500米,摄像头多种型号可任意配置

网友:
我查了一下摄像头的资料,发现提供上网视频聊天的摄像头很多,但我也不能确定这种摄像头安装在电动航拍飞机上,图像采集的效果怎样?
它们绝大多数是CMOS的,价格在200RMB以内,很少有几款是CCD的。
-------------------------------------------------------------------------------------------
问题来了,现在的小型摄像头效果都不好,请问有经验的各位先进,你们有什么好的视频方案可以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DV简单阿,DV也就是5、600克,加上飞机本身,做得好的话不超过2000克就可以实现。

我的1米8翼展的机机用玻璃钢增强了重了很多,加上DV也还不到3000克,飞起来没问题,还能做点动作,嗬嗬!

90级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