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楼主(2006-12-22):
翼龙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今天首次和朋友去飞翼龙 飞的好好的 降落的时候 鸡鸡 却冒烟了
原来是7060 浆长了 降落的时候打到尾杆 导致
电机
固定轴转 然后拉倒连接线 接头的地方短路 之后就烧电调了 损失严重啊
电机短路

网友A:
 你比我幸运,还留个全尸,我的电调烧得只剩了个铝散热片

网友B:
电机没固定好。。

网友C:
你们都还能见到尸体,我连尸体都找不着了!

网友D:
以后一定要把不安全因素排除掉在起飞啊

网友E:
今天把好久没飞的翼龙拿出来上天,感觉还不错~~挺好飞的~~呵呵~~就是慢~~~

网友F: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G:
安慰一下....

网友H:
节哀顺变。

网友I:
真惨,要是我,宁可飞机炸了,也要保住设备

网友J:
没及时收油吧,吸取教训下次不犯哟.我现在用翼龙来发展新模友,挺爽的

网友K:
7060应该正好合适,可能是电机固定有问题吧,或者电机温度过高,固定点的塑料软化引起。

网友L:
机身的出线孔小,导致线皮被拉断

网友M:
好蝇电调不是温度过高就断电么?怎么会烧?

楼主:
最近天气不好 没得飞

楼主:
今天又爽飞了一整天 感觉不错

网友N(2007-02-02):
 ..看样子我在做个支撑架了!!!还好没有飞行...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