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翼头转速的问题!

楼主(2006-12-22):
又发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以前用碳纤浆时测过转速,最高是2500的时候,正副螺距最大时都差不多是2200。
碳纤浆坏了之后,用325PRO,只觉得比飞起来比碳纤差很远,但一直都没太在意,也没深究;
今天没事,测了一下转速,最高是2500的时候,正螺距最大时只有1900,负螺距最大时是2200,但正负都调到了10度,按道理325PRO是对称浆啊,难道变形有那么厉害???

网友A:
测试问题
测错是经常的..要多测试几次才可以确认的

楼主:
又找到问题所在了,把电机换成逆时针转,浆反过来,再测转速,确定真是浆变形的问题,可能跟木纹理有关系!现在把正螺距降了一点点,让最大螺距转速提到2150,竟然效果和碳纤差不多,爬升速降,说停就停!手感准确得不得了!
原以为木浆比碳纤差,飘一点是应该的,看来是没研究好它的特性啊,现在调好的,感觉真的没有买碳纤的必要了!目前的机器暴力程度比在XTR上胜出一筹,而手感精确度几乎一样,爽!啊,原来真是大意了,大意了!
用325PRO的也可以注意一下这个问题吖!

网友B:
用325PRO桨,螺距要降多点才可以,电池性能不好的也不要用,容易过放.尤其是配430LF电机,一般航线用11T比较好些,电池可以用很久.
13T齿轮315桨飞8分钟放电量:1200MAH
13T齿轮325桨飞8分钟放电量:1600MAH

网友C:
学习了。325就是说,效率还是比较高的。

网友D:
是的,所以3D还是要用好的碳桨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