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6-12-22):
我在飞油鸡时,习惯用手扔,可是飞机在出手的那一刻,
发动机
转速明显下降,有时候还会熄火,这是怎么回事啊?
请各位老哥给指点一下,
先谢谢了:loveliness:

网友A:
应该是调试发动机问题,转速下降停车是不是富油,....................

网友B:
开两格主油针试试~ 我一般把发动机调好再两格~稍微富油没问题

网友C:
油机对负载还是有感觉的,如果发动机已经调得好了,大油门出手一般就不会有你说的现象。

网友D:
出手瞬间,发动机在前,油箱在后,由于惯性(油有保持原有位置的惯性),油瞬间供不上。
解决:加大主油针。

楼主:
谢谢啊。回头抽空再调调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