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鷹500电直安装使用时应注意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06-12-22):
今天飞黑鷹500电直,还没飞十分钟(电池为11.1V2000mA10PC),突然电机停止了工作,幸好正在降落中,还只有不到半米高度,没有什么损失。经检查,发现电机三根线与40A电调之间的连接插头附近三根线已有粘在一起,烫手得很,再经仔细检查又发现三根线中已有两根(两相)之间击穿,热缩管有多处烧焦痕迹。
    由于该电直电流较大,导线要求相对高些,在选择时要注意连接接头的选择,要选择过流能力大、连接牢固的接头,在安装时还要注意不要让三根线(尤其是接头处)靠得很近(最好是将三根线分开独立固定),避免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出现相间击穿、短路问题。如果发生相间击穿、短路时间较长时可能会导致电调烧坏。

网友:
装机不仔细的结果。
我从没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只是一次使用摔了的坏桨,结果一猛推油门,其中一块就不见了。
所以,使用摔过的坏桨一定要仔细检查确定不会飞出去才能继续使用,否则省了点小钱,误了大事。

网友:
不过黑鹰500的电机看上去很恐怖,很大

网友:
有高温高热的零件或电路一点要有足够的间距。高温导致绝缘层性能变差,很容易出问题

楼主:
是的,我的亚托450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黑鹰500才会。我现在不装头盖,主桨对电机等散热效果很好,不过就稍为难看一点。

网友:
我飞黑500电机也有好几天了,不过我就没出现过楼主所说的情况,而且我多数都是80%左右油门飞上空航线,偶尔翻几个跟头(3D还没学会 ,只能翻几下),应该来说,电流量也是很大的,所以我觉得楼主所说的情况,应该是没有把电源接头安装到位,热缩管套的不好导致的。

楼主:
也许是我的电机与电调之间的香蕉插质量不过关,接触面不够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