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云的飞翼

楼主(2006-12-22):
腾云的飞翼用2208无刷,KV值多少合适?7。2V镍氢,7060浆可以么?

网友A:
7060桨用KV1800的合适:8V 12.7A,9050转,推力450克,7V 10.7A,8260转,推力400克

网友:
这是装2208的测试
不过这个2208是kv2600的  用的是5030的小桨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
这飞翼材料的密度和强度不够,今天试飞空中解体断成两节 建议先用纤维胶带加强后才上天.

网友:
楼上的,不是吧

网友:
断了?上个图看看啊~~~~

网友:
这么快就玩断了~~~!!!!!!!!

网友B:
STWU我是不是提醒过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WU我是不是提醒过你啊

是啊 ,本以为只是慢飞又不做激烈动作应该没事的,没想到逆风转弯就空中解体断成两半

网友:
可能是中间的凹槽开得太深了,可以用纤维棒加固一下!

网友:
舵机间的深槽,应该埋入一根碳棒或者是有机板材

网友:
引用 网友A:
7060桨用KV1800的合适:8V 12.7A,9050转,推力450克,7V 10.7A,8260转,推力400克

7.2V镍氢毫无疑问得上KV2600的,因为工作端电压只能按照6V来估算,用KV1800的电机转速略嫌不足。

楼主:
回复 网友C:

7.2V镍氢毫无疑问得上KV2600的,因为工作端电压只能按照6V来估算??
用多大的浆合适?/

网友:
可以尝试下5×5、7×4之类的桨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傻猫!还有问题,我有7.2,8.4的镍氢电池组,用那种好?主要是重量多少为佳?

网友:
8.4V为佳,重量方面以放电能力够用为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是有这个问题,我的机机是在俯冲的时候断的,我的机机已经断了2次了,粘了还在飞,中间的强度是差了一点,要拉纤维胶带.

网友:
此机是滑翔用的,用这个机体玩大G力,还是先用碳棒加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