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想做一个UFO,不知需要什么器材?

楼主(2006-12-23):
我是一个UFO爱好者,也是刚刚接触模型,我想做一个UFO,不知需要什么设备?有誰知道,请赐教?最后能说明需要什么设备器材及其作用。这里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兄弟你和我的境况想法相致~~~

菜鸟,也想做个类UFO的东东来玩玩.近阵子常来逛5iMX.增长了不好认识,见识.借此机会拉扯一下.

初中时,看<航空知识>上篇介绍无人机,就是个碟型的,涵道类的碟型飞行物,桨有上下两套,共轴.其实就想,若我弄出这么个东西,当漂在空中,保不准就给人当成UFO了呢(其时也对<飞碟>有兴趣,呵).那有多爽.

为此,一有空我就构思这一"UFO",可是,基于那时的学识(初中物理学和杂志上的文章),弄出的设想是这样的:
两套旋桨(刚性,两叶,不用四叶的是以为烦琐),
两套减速齿轮组.
两个电机(那时只知直流电机:loveliness: ),
电池组一套,
摇控设备一套.
机体:中空的盘型泡沫体,外圈个充汽囊(重量可轻,结构稳定,成型方便,汽囊有防碰撞的缓冲作用)

动作设想:共轴反转的两套旋桨各自由两个电机控制转速,当旋速到一定程序时,模型上升,升力等下重力时悬空,当上下桨速不一致时,模型转向(力矩差的结果引起模型左或右旋),前进力以机体下半部的一个活动缺口凭张口的大小来控制(提前把由上吸下的空气引向"后"方,产生推力),

可是,由于没钱,知识面窄,构想一直还是构想.慢慢因学习压力大,谈忘了.由于化学学得不好.虽对物理方面有兴趣,没办法,考取的还是数学方面的专业.高等物理都没涉及.

一转眼十几年过去了,竟然,构想还是构想(没办法呀,刚参加工作,才能解决个人温饱,没闲钱玩模型呀 ),幸好,找到5iMX这么个网站,可以饱饱眼福的同时,长了很多见识.

这个月,才知道无刷电机这回事 ,看了N个贴,总算明白怎么个绕线.才知电调那么贵,才知.

晕,说了那么多.

网友:
ufo我也有个想法,热气球原理
1、找个灯笼,1.5米的,
2、里面放电阻丝加热,
3、周围加三个小电机分扇,
4、玩具汽车遥控器一套,(20元买来拆了用)
不知行不行,详细的我正在考虑。

网友(2007-08-29):
主要是动力. 你用热气球那种就失去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