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12-23):
新买了一个XTR. 二合一的XTR ,运行后说找不到设备,我的是4VF
但我用FMS就能找到,只是少了一个油门的通道。有哪位朋友遇到过这种情况,拉兄弟一把啊

网友A:
是哪种模拟器? 如果是模拟器故障,可以找商家更换。
你的模拟器有可能不支持 XT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