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飞黑鹰用9x2控里面的参数该怎么设置?

楼主(2006-12-23):
问一下飞黑鹰v2 ccpm,用9x2控里面的参数该怎么设置?

网友A:
请说清楚你要问的是哪一个参数,飞黑鹰的什么飞机。

网友:
请详细的讲一讲每个参数的设置

网友A:
你问的让人比较晕。同样一台飞机,同样的遥控器,调教得不一样,设置也是有所差别的。你要我说清楚没一个参数的设置,那我还不得出一篇论文。

网友B:
這個問題很深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