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四通电直全无刷配置

楼主(2006-12-23):
这是一个我定义为“中产”阶级的配置。
发射机: Futaba的FF6 H版 (A版也行)(二手,500-600元)
接收机:原来用飞高6通,现降级为沧狼4通  (全新,70元)
陀螺仪:GWS的PG-03。(全新,286元)
舵机:    北田9克 (全新,2X35=70元)
主桨动力系统:
原配置: 辉盛2030配10T ,4500KV?加18A电调 (全新,150+160=310元)当时的价格
现配置: 山鹰外转子 4000KV 配好盈18A (全新,120+80=200元)
尾桨动力系统:
原配置:山鹰18克外转子,???KV配凤凰10A 电调(全新, 120+300=420元)
现配置:山鹰10克外转子,???KV配 ???12A电调 (全新, 120+65=185元)
动力电池:3E的 7.4V 1800mAh。(全新,60-80元)

现配置比原配置成本下降345元,这就是为什么我前一段时间说“春天”快来了。
另外,现配置完全实现了“冰凉”飞行,飞行时间在15-20分钟。
图片:

视频:
佳宝
http://www.youtube.com/watch?v=MWMtG0woIh0
76#C
http://www.youtube.com/watch?v=JFmC-BorjLo

网友:
 回头把我的4#也升级了

网友A:
我是无产阶级,成本还要压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无产阶级,成本还要压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无产阶级,成本还要压缩

我也认为成本太高了  。但比有刷的使用成本还是可以的接受的

网友B:
搂主终于把配置贴出来了
想知道搂主用的是单独的混控还是遥控器里的混控功能?

网友:
对,混控的问题很重要,楼主能否解释一下,不然油门升降的时候会打转转哦。

另外我觉得考虑成本的话,可以看看我的“穷人组装黑鹰”,总共才700元,也飞起来了,可能还是混控的问题没有解决,在空中会打转转,不过有信心忙完这阵子后解决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搂主终于把配置贴出来了
想知道搂主用的是单独的混控还是遥控器里的混控功能?

是遥控器里的混控功能。如果能找到便宜方案就好了   。

网友C:
想知道那里可以购买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遥控器里的混控功能。如果能找到便宜方案就好了   。

用遥控器的混控应该是最便宜的方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知道那里可以购买到

都是在5iMX上买的。

网友:
恩,不错
不过慢慢来

网友(2007-05-13):
再咨询一下,是否只用一个电池?这样两个电调抢电,是否会造成电池放电C数不够?

网友D:
不过看不出比有刷直驱尾浆有啥优势
用高C数7。4V锂电,油门推到顶也不会摔尾,不过飞机会蹭的蹦起来,挺吓人的
也可以飞航线,成本就低多了,呵呵,>150小时的寿命,75块钱,呵呵,飞1000小时的话也就几百块钱
主要瓶颈在电池

网友:
现配置:山鹰10克外转子,???KV配 ???12A电调 (全新, 120+65=185元)

现配置:山鹰10克外转子,???KV配 ???12A电调 (全新, 120+65=185元)
想看看这套动力的图片?有吗?山鹰10克外转子的KV值多少?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我的木桨,会体验到跟PE桨有很不同的感觉,特别是航线飞行和有风的飞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过看不出比有刷直驱尾浆有啥优势

用高C数7。4V锂电,油门推到顶也不会摔尾,不过飞机会蹭的蹦起来,挺吓人的

也可以飞航线,成本就低多了,呵呵,>150小时的寿命,75块钱 ...

油门推到顶与油门突然推到顶会有很大差别的。在这种情况下无刷会摆尾,有刷寿命会大减。

在平常的柔和飞行中,包括悬停的航线,无刷的锁尾甚至要比有刷好。平稳地推动油门也能获得稳定的高速爬升,翻筋斗也没有问题。但在急推油门时,无刷的确不如有刷稳定,会摆尾。我在飞CP2时,悬停中突然加速,尾巴摆动会超过90度。

但是,我用CP2作大动力的简单的3D飞行,发现一个全新的原厂尾电机的有效工作时间累积只有30分钟左右,绝对不上一个小时。并不是坏了,拆开来看碳刷磨掉不到1/3,但就是没有劲。370主马达的情况也差不多大概相当于3倍这个时间,之后就软乎乎的,越来越没劲了。

在一些暴力飞行中,有刷的损坏不光是碳刷磨掉,更有其它原因造成的动力下降。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油门推到顶与油门突然推到顶会有很大差别的。在这种情况下无刷会摆尾,有刷寿命会大减。

在平常的柔和飞行中,包括悬停的航线,无刷的锁尾甚至要比有刷好。平稳地推动油门也能获得稳定的高 ...

所以花这么多钱搞尾无刷真的没啥大意义
有刷马达的寿命据littlestep使用11。1V,据说大半年尾马达都没有坏
俺飞7.4V的,只是拆了一个,性能和新的比没啥下降,用120个小时以上大部分碳刷都还在,呵呵
有刷尾电机的寿命根本不是问题,性能也根本不是问题,猛推油门尾巴基本不甩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油门推到顶与油门突然推到顶会有很大差别的。在这种情况下无刷会摆尾,有刷寿命会大减。

在平常的柔和飞行中,包括悬停的航线,无刷的锁尾甚至要比有刷好。平稳地推动油门也能获得稳定的高 ...

最后那种失效无刷也是存在的,过热退磁,线圈老化等都是原因

网友:
 看了视频,感觉还真不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所以花这么多钱搞尾无刷真的没啥大意义

有刷马达的寿命据littlestep使用11。1V,据说大半年尾马达都没有坏

俺飞7.4V的,只是拆了一个,性能和新的比没啥下降,用120个小时以上大部分碳刷都还在,呵呵

有刷 ...

这是什么逻辑?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最后那种失效无刷也是存在的,过热退磁,线圈老化等都是原因

我看非也。
更似是电刷铜片弹性减弱所至。

我说这位兄弟,别人的经验似乎都只能以你的思路来分析了吗?尽管可能你是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看非也。
更似是电刷铜片弹性减弱所至。

我说这位兄弟,别人的经验似乎都只能以你的思路来分析了吗?尽管可能你是对的。

俺错了大佬。。。。。。
以前看楼主视频,感觉无刷是不错,可是自己升级了有刷以后,感觉至少不比他视频上的差,而且很多人都在用
效果很好,而且成本很低,推荐给不知道的模友而已,没别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什么逻辑?

您可以试试这个:GWS CN12马达+4025直驱桨,这个小电直的原装混控可以很好的驱动,性能看视频不输楼主的无刷
一共78+6=84块钱,比原装尾桨便宜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俺错了大佬。。。。。。

以前看楼主视频,感觉无刷是不错,可是自己升级了有刷以后,感觉至少不比他视频上的差,而且很多人都在用

效果很好,而且成本很低,推荐给不知道的模友而已, ...

反应严重了吧,不敢指谪兄弟的。只是觉得兄弟有点先入为主,对马达性能下降的原因有着完全不同的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反应严重了吧,不敢指谪兄弟的。只是觉得兄弟有点先入为主,对马达性能下降的原因有着完全不同的想法

其实俺不知道马达性能下降的原因,只是听说过线圈过热绝缘性能下降(变黑了)退磁等各种原因,又从您这里学到一招
其实小电直的尾巴的选择真不少
板上好多前辈都做过有益的尝试,象无刷改装好像是成本最高的
有人用固定翼螺旋桨代替尾桨,效果就能得到不少提升
直驱动力系统也是一个选择,而且用的人不在少数
还有牛人改装成130直驱的,超猛
估计用有刷电调+370马达平衡450级的大桨应该也可以
根据俺的个人感觉,尾巴的性能很大程度决定于电池性能。原配尾巴性能稍微差了些
简单例子,满电的电池,打满右舵,jj高速右转,然后回中,jj可以马上停住,打满左舵,jj左转速度慢一些,但是也够快
回中,基本可以立刻停止,飞5分钟后,右转速度明显下降,回中的时候停止不那么听话
左舵的时候甚至能过转180度

网友E:
线圈过热绝缘性能下降导至动力输出下降,我死也想不明白的

飞5分钟后,右转速度明显下降,回中的时候停止不那么听话
左舵的时候甚至能过转180度。不会吧你的电池好象能飞20多分
呢。180度也夸张了点吧: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E:

线圈过热绝缘性能下降导至动力输出下降,我死也想不明白的

飞5分钟后,右转速度明显下降,回中的时候停止不那么听话

左舵的时候甚至能过转180度。不会吧你的电池好象能飞20多分

呢。180度也夸张了点 ...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线圈过热绝缘性能下降导至动力输出下降,我死也想不明白的

飞5分钟后,右转速度明显下降,回中的时候停止不那么听话
左舵的时候甚至能过转180度。不会吧你的电池好象能飞20多分
呢。180度也夸张了点 ...

转子发黑了的,电机肯定没啥力量了,呵呵
我飞航线的电池只能飞15分钟,飞20多分钟得电池只能飞航线,而且飞一会儿以后就得带着右方向飞了,呵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转子发黑了的,电机肯定没啥力量了,呵呵

我飞航线的电池只能飞15分钟,飞20多分钟得电池只能飞航线,而且飞一会儿以后就得带着右方向飞了,呵呵

我现在也7。4伏飞雷鸟。256克的飞重,1000ma的电池只飞10分钟就不飞了。
现在我有点怀疑,用7.4伏的电池飞电直是不是有点免强,容易造成电池过放电。
因为我用11伏飞CP2,无论怎么推油门都没有顾忌,只有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也7。4伏飞雷鸟。256克的飞重,1000ma的电池只飞10分钟就不飞了。
现在我有点怀疑,用7.4伏的电池飞电直是不是有点免强,容易造成电池过放电。
因为我用11伏飞CP2,无论怎么推油门都没有 ...

你的飞机好轻啊
我得雷鸟飞重350g左右,用2400mah 得可以悬停26分钟,1700mah的可以飞15分钟的圆圈
电池重量是90~95g
您的飞机怎么那么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也7。4伏飞雷鸟。256克的飞重,1000ma的电池只飞10分钟就不飞了。
现在我有点怀疑,用7.4伏的电池飞电直是不是有点免强,容易造成电池过放电。
因为我用11伏飞CP2,无论怎么推油门都没有 ...

256克的飞重雷鸟 包電池嗎
您的飞机怎么那么轻啊

我連電池一起差不多430克, 是自己改的無刷

网友E:
包电池的,1000ma,65克。
没有外壳。
外转无刷电机也只有30克

网友:
  好稳,比我飞LAMA  V3还稳!!!

楼主:
大家好!
搬回瑞典后上来不多.一直想上一个室外飞行的录像,但找不到帮手.我认为投资总额是一件事,效果是另一件事. 而且我相信大家如能看到改进后的效果,一定会有另外的想法.我会尽力去做

网友:
偶去给你当帮凶

网友A:
错了,是帮手

网友:
强烈期盼
希望看到比CN12直驱更好得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包电池的,1000ma,65克。
没有外壳。
外转无刷电机也只有30克

265克, 還改了無刷, 太牛b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了,是帮手

好啊!! 吃住我包了,但从加拿大到瑞典的来回机票自理.: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啊!! 吃住我包了,但从加拿大到瑞典的来回机票自理.:loveliness:

你那里真好,地广人稀,适合人类居住。我现在住downtown,人多拥挤,连个能飞的地方都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