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并起飞你的T-Rex(1)(转)

楼主(2006-12-23):
启动并起飞你的特雷克斯
              尼格尔.佛莱舍.克尔  著
模拟装置
启动控制系统
机械组装器
节流阀及倾斜弧板
发射组装器
初次发动器
(信号)发射区核对器
初次起飞
起飞小型电动直升机的窍门
无线电干扰及信号接收范围问题
平衡的调节
飞行练习
术语图文汇集
安全检查

购买特.雷克斯: 当你新购买了一款品牌特.雷克斯, 按照了说明书MOD作,也组装好了模型和安装了无线电排挡。然而如何启动并起飞它呢?有时MOD作指南是正确的,因为它假设了许多关于无线电控制设备的知识,而它并没有提供如何学习起飞你的模型。如果你不太了解无线电控制直升机,那么,此文章将帮助你,甚至帮你们当中的一些人拥有稍微更多的经验,在下文我将详细介绍高空特技飞行和3D飞行。
请注意文中我所使用的技术语已在术语图文汇集中作出了解释。

关于模拟装置
起飞无线电控制直升机并不容易,事实上我所认识的优秀飞行员已使用过并为初学者推荐了无线电控制飞行模拟装置。在这我将不作详细介绍但足以说明,如果你一开始就练习使用模拟装置,这将使你的学习更容易更便宜。关于怎样才能从模拟中学习到更多的详细信息,请看我的注解。

启动控制系统
谈论有关启动控制系统的第一件事就是说明书手册叙述了使用模式1发射器的发动器。假若你拥有模式2的发射器,千万记住有些功能将会在不同的部分生效。稍后将继续讨论更多。
倘若你已完全安装了你的直升机,此时会稍微有些晚去讨论上述内容,但在安装无线电接收器,电子速度控制器和发动机前,先测试它们以及检查发动机是否如说明书所说的运作正常,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基本上,完成最后的安装后就可以安装发射器,但是由于发动机的强度很大,所以最好就是尽早安置它。根据安全记录,当你欲接通无线电排挡时,保持将节流阀移动到最低位置,并在驱动接收器前接通发射器。此MOD作可使你的伺服系统移到极位并保证你的电子速度控制器恢复无电源—你无须意图放置电池,相反会突然发现发动机可以发动足够的动力。值得注意的另一点就是如果它们前面无路可走电子发动机能轻易地超速转动。除非,如果你对在没有跑道的情况下尽可能慢地测试电动发动机不确定,务必遵循说明书来MOD作。不要让它们不断跑以测看它们的行程有多远,这些可能性就是你会长久损坏它们。   除了按照组装程序之外。
在将电子速度控制器连接到接收器并将伺服器接通电源到节流阀小槽,而且测试无线电排挡之前,如果电子速度控制器不能正确组装将会产生危险。这样,就可以检查确定电子速度控制器是否连接正确。假若你拥有一个具有发射器特点的节流阀,那么现在将是使它正确运转的好时机,那就是测试伺服系统与节流阀门连接起来的时候。要确保你所选择的测试伺服器控制的节流阀移至它的运行的另一端,并且如果你移动节流阀的话它在此位置逗留。这是一个较好的安全特性,因为当你不起飞它时可保持此状态,如果有人撞到节流阀时可以防止事故的发生。这样,你不能知道节流阀的定位是低还是高,因为你还不确定电子速度控制器工作时周围的路程情况。也许你需要扭转节流阀的沟槽来根据电子速度控制器手册把它组装正确。通常,当你接通电源时电子速度控制器会发生奇怪的声音,例如减速发出一声,加大油门也会发出一声。不同的电子速度控制器有不同的组装方法,那是因为这些小发动机性能很强,你必须认真按照说明书来MOD作。由于你不能看到其里面的运作情况,故它会可能是组装直升机中最难的一步。无论如何,如果你有任何疑问可以直接向经营者索求更多的信息。
假设你按照了电子速度控制器的装置说明来MOD作,我们来探讨一下频道分配。在说明书中的第9步提到,你可以把伺服器和电子速度控制器与接收器连接在一起。确保它们会分别插入相应的频道插口处—并不是所有的无线电都一样的,例如,正常的弗塔巴和JR发射器频道分配如下:
无线电频道分配
功能                   弗塔巴        JR
副翼                       1               2
空气浮力               2               3
节流阀                   3               1
方向舵(尾部)   4               4
旋转罗盘               5               5(排挡)或7(辅助2)
倾斜度                   6               6(辅助1)
若没有接通发动机,可测试控制器确保各部件连接到正确的频道插口。如果你有一个与发射器组合在一起的回转仪,而且你又不确定它会接收哪些信号,那么你可以把伺服器插到回转仪的插口(即第5插口或JR接收器的“排挡”插口),就像我们处理发动机去观察它的运作情况一样。说明书中可能会建议你采用任何方式来MOD作。

机械装置
在查阅无线电排挡的更详细信息前我们必须确保机械装置是正确的。做到这一点会使你以后的MOD作更容易些。观察手册中的“部件与仪器汇集图文”。保证你的模型像图中所显示那样组装好。但在图中你看不到集合的倾斜度,因为这是一幅模型右半边的图。当高水准伺服器在中央位置时,要确保伺服器的喇叭是在你能接触到的水平位置上,并且综合控制水平器的另一端是如手册所示的零度点。
注意,当综合控制水平器位于此点,而且飞行柱是平坦的时候,螺旋桨叶也必须是水平的(即零倾斜)。

节流阀和分度曲线器
下一部分要做的其中一步就是安装节流阀和分度曲线器。在这要稍微解释一下以便你能明白输入发射器的数据。
到这时,你应意识到发射器的节流阀小槽确实控制着2个独立的功能器—节流阀和分度曲线器。如这两个控制部件的关系很简单(即分度曲线器和节流阀一样转动),那么你不需要话太多钱在昂贵的计算机无线电排挡上面了。或许你会猜想,这比那两个部件更复杂。事实上,你要编制发射器的程序,这样,对于各个已存在的分支的位置,你就可以得到一样的这个正确的节流阀和分度曲线器。
为什么我们要这独立的节流阀和分度曲线器,而且试图去得到它们呢?我们总希望,飞行中直升机的高速是不变的。你或许会认为我们要达到的这一切将会使节流阀被设在一个固定值面上。然而,如果我们想要改变高度我们就要改变主要旋翼叶片的倾斜度。提高倾斜度可以使直升机向上飞(因为螺旋桨叶会产生更多的浮力)--相反则飞机向下坠。若你改变倾斜度(就是综合倾斜度)发动机需要改变桨叶而消耗的能量会改变。假若飞机保持匀速飞行,而我们提高倾斜度来获得高度,那么飞机的顶速也会降低。若顶速下降至一个定点,飞机就会因失去控制而遭孙损坏。这就意味着我们提高倾斜度来确保顶速不变时我们要加大油门。这不是像它的响声和所要求一定量的调节一样容易。然而值得高兴的是特-雷克斯的制造商已测试了这直升机并提供了一些像开端一样工作良好的装置。使用这些数据我们会确保为任何的倾斜装置我们有相应的节流阀装置。
分支的位置和节流阀和分度曲线装置的关系称为弧线。附带更低规格的发射器常只是让你为节流阀和分度曲线器编制了3个点的程序。这就意味着你只能为发射器编制程序来赋予特定的节流阀装置以低、中和高三个分支点位置,同样的也赋予分度曲线器三个分支点位置。(发射器会自动地绘画一个三个点间的直线以便在它们之间得到平稳的过度)。更昂贵的发射器有一个5、7、13或甚至17点弯曲能力,且顶端范围模型,甚至可以在各点之间绘画出较好的平滑的弯曲线。所有这些使飞行员能够发动他的直升机,并且达到高精确度,但是不要担心会变得太不寻常—或许直到你能参加世界锦标赛才会不想它。
我们的目的是一个3点弯曲弧度就足够,但一个5点的更好。或许这就碰巧是在说明书中制造商所使用过的。在说明书中“起飞前的最后调节”这一部分的左手边的底部, 你就会找到针对盘旋飞行的节流阀和分度曲线器的数据。
好消息就是这些只是一些初学者需要担心的曲线数据。就外行人来说,就是表中所示的意思:
如果你将节流阀或倾斜度分支移至...        ...节流阀应设为....        ...倾斜度应设为...
其最高位置        最大功率        大约 +10 度
高度的3/4          85% 功率        大约 8 度*
中央位置            65% 功率        大约 +6½ 度
高度的1/4          30% 功率        大约 4 度*
其最低位置        中断        0 度 (也就是. 螺旋桨叶要在水平线上)
*我估计这些,因为说明手册没有提供这些内容。
如果你的发射器仅有3点的转变能力,那么你可忘记1/4和3/4分支位置。对于一个像这样的简单的盘旋的弧度,这确实不怎么要紧的因为我们寻找的这些弯曲线是相当简单的。
最后,我需谈论一点关于调节器的问题,假如你有一个无法刷尘的发动机,电子速度控制器会有一个具有整洁特性的的调节器或类似的东西。这就让你决定怎样的顶速会是电动的而不是用发动机转动来控制的。此点有点像汽车的车速控制装置。至于关于怎样组装调节器模式的电子速度控制器说明,一旦完成你不必担心通过各样不同的倾斜装置精密地组装油门轴来达到理想速度。相反,取决于电子速度控制器,你有可能只使用油门轴来确定顶速。同时,就与图中所示的有些相似。
使用特-雷克斯可达到大约2200转/分的顶速。

网友:
先顶在慢慢看

网友:
强烈要求看原版的

网友:
翻译是个外行,还不如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