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并起飞你的T-Rex(2)(转)

楼主(2006-12-23):
发射器装置
这也许是初学者觉得最困难的一步。计算机化的发射器必定是相当复杂的。她们都是用不同方式MOD作的装置并且手册中常附带一些事先已存在的知识。我将让你了解你想要达到的状态,而且有希望地以逻辑顺序来处理各部件,我们也将能够让你正确地设好直升机装置。
如果你不确定你该如何处理你的发射器,或许最好的开始方法就是确认你发射器的活跃…记忆里安装一个全新的直升机模型装置。你必须查阅发射器手册去了解怎样MOD作这一步。但是理清楚所有数据和重新启动。常常称为“复位”。你仅仅需要重新设置在存储器中的模型而不是整个发射器。若你的发射器是为另外的模型而使用的,那就小心别删掉那些你配给它们的模型存储器,还要确保你使用直升机模型类型是无CCPM混频的。你应保证发射器调节装置与接受器一样,例如PPM或PCM取决于你所使用的接受器。
此时,我给你一些关于组装的简单窍门。由于没有就这一话题写整本书很难详细讲解,所以我会长话短说。开始前,确保发动机电源处于切断状态。
步骤        调节性能        MOD作内容
1        伺服器回转        接通发射器的最先的6个插口并确定每一控制器沿正确的方向运转。(参照以下的控制测试)。如果你遵循我在文中的注解,你应已为电子速度控制器设好节流阀频道的方向。反之,现在就按照说明书来正确地设好回转仪频道。
2        机械集中        接通无线电排挡和位于中央位置的所有分支和备用部件,查看每一伺服器并确定伺服喇叭被置于中央同时她所控制的仪器也设于中央位置。
3        ATV (常称为终端调节, EPA, 行程范围或E点)        移动每一控制器并核查正确的前进量,并且每一边都是一样的。ATV让你能设置每一控制器在中央位置的两边能前进多远。一个ATV中的100%价值度意味着控制器会前进100%的路程。110%的价值度意味会前进得更远,90%意味着前进的路程不远,等等。设置ATV的价值度以便控制器保持平衡而不是过度紧迫。为伺服器运作的每一边而设置ATV,你将会可能沿着正确方向移动分支来指挥你想要改变发射器指向哪一边。
4        回转仪增量器        你可查看你的手册将发现是怎样在发射器上设置该装置。在频道5中用ATV价值度设置将很简单(使用JR发射器的“排挡”频道)
5        分度曲线        取决于发射器中的弧度的多少点可以有效,如下设置分度曲线的百分率: 发射器可使用的点数                   低                                                       中                                                     高
3-点弧度        50                                                     83                                                     100
5点弧度        50                          69                          83                          93                          100
7点弧度        50                 63                 73                 83                 90                 95                 100
13点弧度        50        57        63        69        73        78        83        86        90        93        95        98        100

7        可用混频        这一可用混频功能可与采用的节流阀数量成比例,代替尾部伺服空挡位置,从而补足转矩的增加。这一性能是很老旧的,现代的速率回转仪不需要它了。查询回转仪指南可获详情。
8        转动安全        在特-雷克斯般小的模型中你很有可能有一个PCM接收器,但如你有,你应按照发射器说明来在发射器上设转动安全。节流阀装置尽可能的设低,以确保你与模型失去无线电接触,这将会导致关闭引擎。
或许你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弯曲度会始于50%”?这是因为作为初学者你会使用仅总弯曲范围的一半而已,即从0度到+11度。当你有更多经验时你会扩大弯曲范围,最终达到它的全程(即-11度到+11度)。负弯曲度会导致负提升,如果你凑巧向后飞行时她就会产生正提升的效果。如你会在这个圆圈的顶部,在谈论特技飞行和3D飞行的文中将有关于这方面更多信息。

初次启动
初次启动就是我们准备起飞发亮的新直升机。第一次MOD作最好是启动时不要附带主要的或尾部旋翼叶片。以下是检查清单……
检查发射器电池充电完毕,并且安装(但不是连接)模型的电池。假若你是新手飞行员,安装已受训过的起落架。 完成正常的安全检查。
若飞机是靠近r/c飞行物飞行(就指为达到安全标准在半径小于2英里的范围),要确保你们不是在同一航道。这样对他人的飞机也很安全。如果你是在俱乐部或飞行场进行飞行,需要使用频率控制系统。
打开发射器并检查电压。
紧握信号臂板夹并接通飞行器电源。如果电子速度控制器有开关,打开它。
等候回转仪和速度控制器初始化,期间不要移动直升机。
若你使用的是模式2的发射器,我将略谈一下每个控制器及理想直升机达到的状态。这是更普遍的类型,但如你的发射器是模式1(如说明书所示),那么节流阀和分度曲线装置将位于右边分支而升降控制装置位于左边。有关发射器模式的更多情况看该文。

重要性
确保在启动前发射器上的“空旋向上”或“特技”设备不能MOD作或受阻。如你不能阻止它,确认控制它的任何开头处于“关”的位置。你应习惯于每次起飞前把开关置于它们的启动位置。
控制系统测试以下测试假设了你正站在模型后面,该模型背向你。
控制装置        MOD作行为
副翼        当你将右边分支移向左边而且右边,旋转斜盘应相应地倾向左和右。当你起飞时分支应飞回中央位置。
升降        你移动右边分支向前和后时,旋转斜盘应也前后移动。当你起飞时分支应飞回中央位置。
节流阀        左边分支在后面,节流阀应关闭且发动机完全停止。起飞时分支应停留在后面。节流阀分支向后移,并确认发动机启动。通常它们启动很快所以要随时准备好。现在再次移动分支向后和(为了安全)如果你有节流阀导航开关打开它。
方向舵        当左边分支被推向左边,方向舵束缚器(如在尾部旋转系统汇集说明的第3步中所示)应移向右(换言之,是相反方向)。当你起飞时分支应飞回中央位置。
回转仪        像这样把手指放在尾部旋转束缚器和尾部单位防护罩。旋转直升机以便直升机的机首向左转。你应感到你的手指被束缚器轻夹着,因为回转仪会纠正直升机的运转。如你它往另外的方向移动检查一下你的回转装置。如你有一个不是有增量频道控制的发射器,那么你可忽略剩下的这部分。回转仪增量频道或者分配到一个专用的发射器开关或者由发射器飞行模式设置。一些回转仪有指示灯能显示它们所处的模式类型。查阅回转仪和发射器的步骤指南检查它们是否运作正常。注意:在标准的Align回转仪手册中有一个处错误-见这篇文章的正确组装方式。
倾斜度        向后移动左边分支,旋转斜盘应向上移动(无倾斜度)。如果主旋螺叶片固定好,它们的倾斜度会增加。如果发动机启动,你不用接通节流阀航行功能。

如果所有测试工作完成,就全部完成了装置工作。理论上你就可以起飞。

飞行范围检查
在起飞模型之前进行范围检查是很重要的。切记在此MOD作之前切断发动机电源。但是作为指南,在此测试方面欲获详情可查阅说明书和全国性政府机构颁布的规则。我建议应能收回天线并走大约25米远的地方且没有问题或干扰,等等。英国模型飞行联合会的指南册提到你应“使用发射器天线寻求约50米的最小范围”。然而,这测试并不是为接收者编写的,而是为小型电动模型而设计的,同时你会发现50米是一个“高水平的指示”。

初次起飞特-雷克斯
微型直升机对微风极为敏感。因此在平静的条件下初次飞行的次数应减少,或者如果可以的话选择像体育馆或大厅那样的大型室内地区。
切断飞行电源和安装主要和尾部螺旋桨叶。切记保持周围路程的正确性。
这是一个有用的窍门。无论你所用的是什么飞行电池,确认接口不会短路是明智的。阻止此类事件发生的好方法就是安装几片一寸长的r/c燃料金属管并当你切断电源时把金属管从接口那拔下来。
这些桨叶不能安装得太紧或太松,要拧紧主桨叶以便当你倾斜直升机飞到一边时,它们足够紧保持在特定位置。当尾桨叶慢慢地旋转时应够松以释放它自身的重量。
现在准备再次发动。记住首先打开发射器,确保节流阀处于低冲力状态,所有的开关在其相应位置且在地上接通直升机飞行的电源。如果电子速度控制器有开关,打开它。移动直升机前,等待回转仪和电子速度控制器初始化。然后:
1、        紧握节流阀。
2、        放置直升机在一个空旷的地方,你站立离它约3米远的地方。
3、        测试所有飞行控制装置。
4、        确保节流阀处于低位并放开它。
5、        逐渐打开节流阀。发动机应启动(可能会比想象中突然),主旋螺叶片应开始转向顺时针方向(从顶上看)并且尾旋螺叶片转动,其底部应向前行驶。逐渐地保持增大油门并观察主旋螺叶片。此时还不能起飞的话,问你自己以下的问题。
转盘正倾向特别的方向吗?如果能注视到向左或向右靠,尝试调整副翼所处的状态。如果注意到向前倾或向后仰,试调节升降器的状态。如果不运行,,请确认旋转斜盘的水平高度。
直升机是否过度震动?如果是,停止发动机,握住节流阀的把柄并检查主旋螺叶片不太紧,并且位置正确(即正确拉出来)。再者,飞行轨迹在两个主旋螺叶片中是不相同的。如都不能运作,旋螺叶片会失去平衡。平衡和追踪螺旋桨叶在手册中的“主旋转叶调节”部分有所提及。检查飞行栓有目的的保持平衡,同时短桨与旋转轴线的距离应一样。
方向舵运行正确吗?螺旋桨叶以一个合适的速度旋转,试从左到右移动方向舵,观察尾部,试着左右移动。清楚地说,当你移动方向舵分支到左边,直升机机首应也移到左边。
保持加大油门和测试控制系统。当你开始从水滑面上撤消重量,如果直升机突然就开始在场地内旋转,停止发动机,切断电源。这问题的可能性起因就是回转仪“方向感”是错的(而不是调整已发现的小运作,这就是夸大它们)。查阅回转仪手册且调整回转仪。如果一切就绪,加大发动机冲力,最终可起飞直升机。

小型电动直升机飞行的窍门
我已提到模拟装置是一个能适应无线电控制直升机的控制系统的良好方法。如你采纳了我的建议,你应发现学习飞行实在的物体是容易很多的。为让你的飞行更简单,这里有一些小建议。
集中于保持尾部指向你—循环控制器这样会更自然的。
直升机先保持与地面接近状态知道你认为有信心能起飞。
若直升机开始转向右或左你不能很好地调整它,这就既要快速但平稳地着陆。当直升机在地上时你可以不必慌忙地再次转动直升机背离你。
确保直升机适当地调整到平衡状态。
如果直升机保持倾向一边(偏离方向),使模型着陆并调整发射器上的方向舵的平衡状态。
若你注意到直升机保持倾向于一边,用发射器上的副翼平衡器调整它。
保持直升机的平衡状态直到它可以移动。
如果尾部似乎向两边快速摇摆,将你的回转仪调节。如果来回徘徊,提升该设置。你要追求的是过紧的回转仪与不会太高的位置的平衡。如你不能保持正常的平衡,或许是由于二者中的其一---或者尾部倾斜控制连接太过度,或尾部伺服太慢。另一个问题的起因就是震动,通常是从主要部分或尾部旋转叶。如你注意推动节流阀更远并远至能在空旷地区逗留,那么电池电量可能变弱。这就要降落它并等候电池冷却直到重装。

网友:
先顶在慢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