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并起飞你的T-Rex(4)(转)

楼主(2006-12-23):
术语汇集表
自动旋转——这是关闭引擎使直升机安全滑向地面的一个方法。为达到此效果,你需要能够设置主旋螺桨叶的负弯度---文中无提及此步。
CCPM——循环/综合弯度管理器—这是一个使用了计算机控制系统或3或4个伺服器来控制综合弯度和循环控制的系统。每一个伺服控制旋转斜盘的一个部分,而且计算机算出伺服器的位置以便完成正确的旋转斜盘运动。这一个系统相当复杂但更精确,且是在大型,更昂贵的机器中使用的系统。
综合分度曲线器——参见分度曲线器。
循环控制器——这些控制器从两个方面影响直升机的姿势,即左转和右转(常称为回转控制器),还有,机首上下移动(常成为升降控制器)。令人疑惑的是,在飞行中,据说升降器控制飞机的“倾斜度”。因此,模型直升机中我们简单称为升降器以便能清楚理解主旋螺叶片的倾斜度。
双重转换器——从发射器接收信号的一种接收器会传播两次(不是一次),因此会受到更少的无线电干扰。
电子速度控制器——这是一个能控制发动机能量输出的电子仪器。一些具有附加功能的电子速度控制器称为“调速器”。这些控制发动机的转速。对于直升机而言这是很有用的,因为我们想要设置直升机以让它保持不变的顶速。
飞行模式——一些制造商提及发射器处于不同的飞行模式中,例如正常(为盘旋而设置),向上空转或特技(为空中飞行而设)和保持(为在各事物中练习自转),每一飞行模式是通过一个开关来选择的。并允许飞行员选择不同的节流阀和分度曲线器来适应他所进行的飞行类型的MOD作。有时,它能决定其他设置如回转仪。
飞行栓——作为控制旋转器,飞行栓只部分地负责直升机的循环控制,其他的则有旋转斜盘控制。这两种控制方法—直接(贝尔系统)和飞行栓(希尔系统)--在许多无线电控制直升机所提供回应与稳固之间的汇合中互相补充。每一个系统影响循环控制的程度是由机械比率来决定的,该比率是飞行栓上下运动中的混频装备的比率。 飞行栓付随混频装备。
增速器——这是回转仪尝试调整偏航中无法指挥的变化所达的程度。如你设了增速器值太低,直升机尾部将不会保持顶端处于良好状态—如你设置太高则会尾部两边摇摆。
回转仪感应器——回转仪的装置会显示它的选换性质,此路线会移动伺服器以调整直升机偏离姿势中的错误。若不正确地设置它,直升机会在起飞时快速转动而无法控制,会造成这种情况是因为一旦一个错误被删掉,它会尝试纠正它的错误路线。它挑出错误且再次试着纠正它。这是一个不断累积的问题,同时会发展得如此快速以致于无法控制。
调速器——这是对于电动模型,在电子速度控制器中显著的特点,因为电子速度控制器允许飞行员电动式地决定顶速而不是使用节流阀分度器来确定。
顶速——即主螺旋桨叶转动的速率—换言之是机顶每分钟所转动的次数。
航向控制器——这是一个回转模式,即回转仪不仅抵制偏航方向中的无法控制的变化而且也能调整它们。一些回转仪具有航向控制和正常模式调整的功能。
上空转——有时也称特技。这是一个术语,用来表达发射器的一组装置,这些装置能使直升机进行特技飞行,例如上下飞行。上空转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可以让你设置发射器以便在节流阀分支处于低状态时得到提高。在谈论特技飞行文中可寻找到更多信息。
正常模式——(有时叫标准模式)--常指两个物体中的一个—或者是基本发射器模式,该模式用于起飞时和盘旋飞行时,或者是回转模式,其不控制航向—可参见航向控制器。
感应转速计——这是一个用来测量顶速的小附件,它包括带空的小盒,且通过该孔你可观察到直升机的旋翼片。在盒子里有一个移动的螺旋桨叶,该桨叶在直升机表面产生四轮货车的轮子效果。你可调节螺旋桨叶的速率,而且当它似乎停止时在数字阅读器中读取顶素的值。
PCM——脉冲编码调制—这是一个比PPM更好,更昂贵的系统,而且提供了一个名为“保全装置”的功能,其让飞行员为防止无线电搜索失败而使用一套欠优的伺服定位器来为接收器编程。若想了解更多,请看这里。
倾斜度——更正确的叫法应是综合倾斜度。就直升机而言,这常称为主螺旋桨叶片的角度。正倾斜度导致向上飞行。(若上下飞行的话负倾斜度也会导致上升)
PPM——脉冲位置调制—想要了解跟多请看这里。
速度回转仪——该仪器能控制直升机偏航速度并能根据飞行员的方向舵控制器而设置它与旧型的回转仪的区别,在于MOD纵后者的飞行员可有效地控制尾旋螺叶片的弯度和回转仪尽可能地阻止模型完全偏航。就某一方面而言,使用旧式的回转仪的飞行员总是与回转仪作“斗争”。这是一个巧妙但又是重要的不同,还有,速度回转仪使得某些MOD纵训练更能平稳和容易地控制。
旋翼片——这是一种螺旋叶片快速旋转时清楚地形成的透明薄片。
感应器——参见回转仪感应器。
标准模式——参见正常模式。
旋转斜盘——这是直升机上的一种仪器,能将静止的不旋转的控制器到其他的伴随旋螺叶片而旋转的控制器。该仪器总是控制循环空件,而且就某种类型的直升机而言,也对控制综合弯度器起作用。
节流阀控制器——其特点就是它由发射器的一个开关来激活,而且它设置节流阀至零或接近零档(适合电动直升机)或者达到一个慢速运转装置的状态(在低光能的模式下)。它负责节流阀和综合倾斜分支的位置的独立性,但不间接影响倾斜度。除非发射器为节流阀空件分配一个独立的分度曲线。通常地,这一特性用于练习自转但是也是一个有用的安全特性,例如它能在控制模型移向起飞点的时候起作用。这也是在飞行期间从尾部转动或回转失败中得以恢复错误的一种途径,这样从引擎或发动机中移动转力距会阻止直升机无法控制地不停旋转,也能使飞行员能够安全地自动旋转到地面。值得注意的是,电动模型拥有一种由“轻”启动编程形成的电子速度控制系统,而使用这些模型练习自转时一些问题将会发生,这是因为,如果飞行员被迫从练习自转中“跳伞”,轻点击节流阀控制器,再次关上电源将不一定会足够快到使回力起作用。因此如果你打算进行这种演习,我建议把速度控制器与其相关的硬启动设在一起以避免这些问题的出现。
追踪器——这是指主旋转翼中的两片螺旋桨在同一角度所到达的程度。如果它们是一样的,那么螺旋桨将在同一翼面上转动,并且在飞行中旋转翼似乎会形成单个圆形平面。如不是在同一角度,那么螺旋桨不会在同一翼面上转动,并且在飞行中螺旋桨片会出现分成两边的状况。
发射器模式——即你拥有的发射器类型。如你的节流阀分支(当你前后移动该分支时它不跳回中央位置)是在右边,你拥有的就是模式1的发射器。若是在左边则是模式2的发射器(这是最普遍使用的类型)。更多情况请看文章。
偏航——飞行器导致机首向左或右移动这一移动方向的变化成为偏航。
束缚器——通常控制尾旋螺叶片倾斜度的仪器成为束缚器,也称为尾部倾斜齿带或尾部旋转翼控制集成器。

附录1——安全检查
这些安全指南为室内电动直升机飞行而采用的安全指南,并且是由英国模型飞行联合会颁布的。然而,你应不断向本国的联合会咨询并查阅当地的指导规章。
A、        日常飞行前的检查
1、        检查不合格的所有连接口和做必要的改变。
2、        检查所有的旋螺叶片是否处于良好状态,而且除了一点点的小磨损外无其他损坏。
3、        检查是否存在松或丢失的螺丝和螺丝帽。
4、        检查驾驶系统的无反冲,除了排挡的适度反冲。
5、        检查伺幅系统的安全性。
6、        检查接收器天线的安全状态和无摩擦或损坏。
B、        每次飞行前的检查
1、        如果直升机受损或过重着陆,重新检查上述A部分的全部步骤。
2、        启动前检查所有控制器,尤其检查借口处是否连接过紧或伺幅系统运转过慢。
3、        临近起飞前重查在高运转速率时的控制器情况。
4、        飞行前检查是否有震动现象并消除。
5、        在盘旋飞行时检查主旋螺叶片的正确行迹。
6、        检查接收器天线有无被缠在移动或旋转着的飞机部件中。
7、        检查飞行电源的安全和良好状态。
8、        每次飞行前再三检查发射器上所有开关是否插在对应位置。

网友:
先顶在慢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