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没用过遥控的充电口....想问个问题...

楼主(2006-12-23):
请问LAMA V3的变压器能给LAMA遥控供电吗???谢谢

网友A:
不行, 極性反了的

网友B:
那是边充电边用电,不过应该还是飞不长的。你想想飞时的电流有多大?普通的变压器哪款能提供这么大的电流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不行的,,你都没看那变压器的电压是多少,,才8.4V ,,8节1.5V的电池是12V....如果去,买个12V的变压器估计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