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纤管如何连接舵机连杆

楼主(2006-12-23):
新手~ 如题,不知道大家的好办法是什么啊

网友A:
可以绑,去钓具店,他们会教你怎么绑,牢固得很!!!

楼主:
有具体的秘诀可以传授的么,我的3mm管,正好和舵机杆粗细一样

网友B(2007-12-06):
很容易,插入连杆,灌热熔胶,10秒钟,OK

网友C:
拿钢丝做个勾勾在舵机上,再把钢丝和管用热融胶一粘,最后拿热缩管一套,又结实又漂亮

网友D:
回复 网友E:
精辟
顶,好方法

网友F:
我的方法:
找笔芯,将碳纤杆插进笔芯内,点上502,取一个细螺丝,用老虎钳切去大头,这样就变成一个小丝杆,这个丝杆一头就可连接到笔芯内,另一头就可拧入球头扣内。在舵机摆臂上好球头,球头扣一扣入,大功告成,即牢固,又可微调长度,虚位小。

网友F:
当然没有全适尺寸的细螺丝,可用直接用连杆,连杆一头直接插入笔芯内,点上502。

网友G:
楼上 的方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