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发黑了一批零件

楼主(2006-12-23):
看起来效果不理想。
可能是零件的大小不一致,小零件效果要好些。
估计与零件的体积有关。体积小的受热快吧?

网友:
哈哈,金牙同志开始做“滚花刀”了。

网友:
滚花刀眼熟

用铣床铣完后是不是要用砂布打磨出来,按说还得买个砂带机啊。

网友A:
做阳极处理,是不是只能用铝合金来做呀?我上次用不锈钢去做,结果材料都被腐蚀了一层,全部尺寸都变小了。

网友:
不锈钢 还需要发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阳极处理,是不是只能用铝合金来做呀?我上次用不锈钢去做,结果材料都被腐蚀了一层,全部尺寸都变小了。

 一般的阳极处理只有铝合金能用的.

网友:
    好家伙,把金牙也。。。。。。。

网友:
什么材料啊

楼主:
准备好了吗?
        请听题:“除了看出滚刀件,大家还能看出什么东西?”

网友:
回楼上:煤球

网友(2007-02-05):
用的碱性法还是酸性法!今天上街买发蓝原料,竟然买不到过氧化猛,不知道有没有买过的,听说价格比较高。

网友B:
这里有几个鸟刨的刨刃!

网友:
 强!!!!!!!顺便把金芽也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有几个鸟刨的刨刃!

回答正确,建议斑竹加十分!

网友:
试着弄了一次,还行

网友:
发黑工艺 钢制件的表面发黑处理,也有被称之为发蓝的。 发黑处理现在常用的方法有传统的碱性加温发黑和出现较晚的常温发黑两种。 但常温发黑工艺对于低碳钢的效果不太好。 A3钢用碱性发黑好一些。 碱性发黑细分出来,又有一次发黑和两次发黑的区别。 发黑液的主要成分是氢氧化钠和亚硝酸钠。 发黑时所需温度的宽容度较大,大概在135摄氏度到155摄氏度之间都可以得到不错的表面,只是所需时间有些长短而已。 实际操作中,需要注意的是工件发黑前除锈和除油的质量,以及发黑后的钝化浸油。发黑质量的好坏往往因这些工序而变化。 金属“发蓝”药液 采用碱性氧化法或酸性氧化法;使金属表面形成一层氧化膜,以防止金属表面被腐蚀,此处理过程称为“发蓝”。 黑色金属表面经“发蓝”处理后所形成的氧化膜,其外层主要是四氧化三铁,内层为氧化亚铁。一、碱性氧化法“发蓝”药液 1.配方: 硝酸钠50~100克氢氧化钠600~700克亚硝酸钠100~200克水1000克 2.制法:按配方计量后,在搅拌条件下,依次把各料加入其中,溶解,混合均匀即可。 3.说明: (1)金属表面务必洗净和干燥以后,才能进行“发篮”处理。 (2)金属器件进行“发蓝”处理条件与金属中的含碳量有关,“发蓝”药液温度及金属器件在其中的处理时间可参考下表。金属中含碳量%工作温度(℃)处理时间(分)开始终止>0.7135-13714310-300.5-0.7135-14015030-50<0.4142-145153-15540-60合金钢142-145153-15560-90 (3)每隔一星期左右按期分析溶液中硝酸钠、亚硝酸钠和氢氧化钠的含量,以便及时补充有关成分。一般使用半年后就应更换全部溶液。 (4)金属“发蓝”处理后,最好用热肥皂水漂洗数分钟,再用冷水冲洗。然后,又用热水冲洗,吹于。 二、酸性氧化法“发蓝”药液 1.配方: 磷酸3~10克硝酸钙80~100克过氧化锰10~15克水1000克 2.制法:按配方计量后,在不断搅拌条件下,依次把磷酸、过氧化锰和硝酸钙加入其中,溶解,混合均匀即可。 3.说明: (1)金属器件先经洗净和干燥后才能进行“发蓝”处理。 (2)此法所得保护膜呈黑色,其主要成分是由磷酸钙和铁的氧化物所组成,其耐腐能力和机械强度均超过碱性氧化法所得的保护膜。 4.“发蓝”工作温度为100℃,处理时间为40~45分钟。在处理碳素钢时,药液中磷酸含量控制在3~5克/升;处理合金钢或铸钢时,磷酸含量控制在5~10克/升。应注意定期分析药液磷酸的含量。 5.“发蓝”处理后金属器件的清洗方法同上。

网友(2007-07-29):
其实量小没有必要加温油煮,用物理发黑(发黑液)就可以,完事上点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