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最高特效需要什么配置

楼主(2006-12-24):
最近需要升级电脑.请教下什么配置能最高分辨率下特效全开流畅游戏
g3是几年前的游戏了我想不会太高吧.现在主流的7600或7900显卡就能搞定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需要升级电脑.请教下什么配置能最高分辨率下特效全开流畅游戏
g3是几年前的游戏了我想不会太高吧.现在主流的7600或7900显卡就能搞定吗?

7600或7900都不行那就没天理了!

我觉得 7300GT 应该就搞定了吧

楼主:
哈哈.我也这么想有没有实际用过的来谈谈吧.我现在是9550无法运行g3画面太次

网友:
我用的7300很流畅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的这下有底了

网友:
6600gt,没发现有问题,很流畅

网友:
要求是高
我的9700都要不行了

网友:
我现在128M的 ATI X600 不是很流畅。

网友:
GMA950行不?内存可加到1G双通道...

网友:
Minimum:
Allows minimal simulator functionality.

Windows XP*, 2000*, ME, 98
Intel® Pentium® 1.0 GHz or equivalent
DirectX® 9 (or above) compatible video and sound card
3D accelerated video card with 32 MB (or more) RAM
256 MB RAM
2 GB hard drive space
Optimum:
Enables complete simulator functionality.
Intel Pentium 3.0 GHz or equivalent
3D accelerated video card with 128 MB (or more) RAM
1GB RAM

似乎双128的9550没什么问题

网友:
 要3.0CPU啊...

网友(2007-03-05):
我试过最低的配置:土拉丁1。1
384M内存,GF4  MX440  64M显卡,关掉所有特效及景物后勉强可以运行G3,但这个配置运行G2已经比较流畅了。

网友:
g2最低配置:d750,128Msd,tnt v16M显卡,g2默认效果,流畅。。
g2的要求很低了

网友:
A800CPU+384MB内存+Ti4200显卡,特效全开(树呀云呀的全钩),1024x768能流畅.................

网友A:
256独立显卡+2G DD2内存,保证你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6独立显卡+2G DD2内存,保证你没问题

看来我现在还没有达标。只有1g内存。
我这还不行也没有天理了 极飞10都可以开最高特效

w

网友:
我家的内存512(DDR4 400MHZ),显卡ATI RADEON 7000/VE(显存64DDR)图象全开都不卡!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8500也很顺畅.

网友:
能用就行了

网友C:
我在本子上运行G3, 1280X800的分辨率,特效全开,极为流畅.我的本子CPU才1.66G.

网友D:
G3,我的T60都是卡的。

网友C:
T60的显卡缩水了.
现在很多本子的显卡缩水得不成样子.很多位宽由本来的128位变成了64位,性能都是被阉割过的.
这是我的显卡. 极品飞车10, 1024X768 最高细节,特效全开,画质最高,极为流畅,运行G3就更轻松了.

网友E(2007-04-16):
我是T60-E81,T7200+2G+X1400 128M,G3可以上1400*1050 16BIT,开阴影,不开烟雾,非常流畅,1024*768可以上32BIT,阴影和烟雾,流畅

网友F:
别把G3想的太恐怖,我的9550 OC 400/600mhz CD2.53G OC3.8G 1G内存 1280*1024照样很流畅,平均35FPS

网友G:
我的64M的9550,也可以玩呀,呵呵

网友H:
我那128M的9600,OC3200的巴顿,512M,默认配置,在1024*768的分辩率下fps居然有75~

网友H:
刚才把特效全开后FPS立刻降到了最低30左右,视角近地面的时候看起来有点卡了,把显卡OC到450.260后才回复到40以上~
当把阴影开到中等的时候FPS就马上回到了75,看来最耗显卡资源的就是这个阴影了.......
这时停掉OC显卡,FPS也没跌,看来75是G3能达到的最高的FPS~

网友I:
超显卡 加内存 OC处理器

网友J:
 平时不大玩游戏,上面有些参数也看不懂
要买本了,想用来玩模拟器,请大家参考一下:联想天逸F30,T2250(1.73GHz),1G,Intel GMA950
提点意见:loveliness:

网友J:
没人给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