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会修电调?

楼主(2006-12-24):
昨天玩的时候点调坏了,
电机
转不动,有谁会修呢

网友A:
电调一般是 场效应管 击穿, 找个懂电子的帮你量一下,坏那个换那个就行了

楼主:
那里有那管买?
怎样可以检测到坏了?管子那里买?

网友B:
用热风枪把MOS拆下来,,,贴片的嘛。。。烙铁要弄坏上头东西的
然后万用表测一下,,坏了就换个一样型号的上去
热风枪以及可调温低压烙铁 修手机的地方有。。叫他们给你焊。。拆
自己的烙铁我估计一弄上去。。。。电感应搞不好芯片都出毛病了。 。。而且太热了

楼主:
请问那里有功率管和热风枪卖,还有怎样检测管子是好还是坏了?

网友C:
我看你还是拿到专业人士那里维修了
除非你自己懂电子技术

楼主:
半专业吧,如果有说明书的话,应该可以自己来的。

网友D:
D 与 S 量一下,两面都通就坏了
2 脚与 7 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