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买电池有没有手气问题???

楼主(2006-12-24):
我最早买的2块都还可以,特别是有一块飞了200个起落,后来买的2块都不行,现在这块才30个起落就不行了,都是飞到电池保护,也没有过放!是手气问题呢?还是厂家出货的质量越来越差了?

网友:
電池c數不足的有力証明!!  什麼牌子來的, 大家注意一下!!

网友:
对啊,是什么牌子的,大家好互相监督一下~~~~~~~~~~

楼主:
上海X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海X飞!

应该不会的啊,我一直都是用这个牌子的,我们温州这里也都是用这个的,没有出现过类似的问题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最早买的2块都还可以,特别是有一块飞了200个起落,后来买的2块都不行,现在这块才30个起落就不行了,都是飞到电池保护,也没有过放!是手气问题呢?还是厂家出货的质量越来越差了?

都说过很多次了,电池不能用到电调保护!!!
就目前来看,电调的保护是根本不足够的,最好的保护就是时间设定,到时间就下来.
就你用的电池我只飞8分钟航线.如果电池下来温度高就要缩短飞行时间,电池飞下来手感觉温是比较好的,如果烫那就一定是过放了.
飞机的状况对电池影响很大!
如果用13T飞325桨,必须要缩短飞行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说过很多次了,电池不能用到电调保护!!!
就目前来看,电调的保护是根本不足够的,最好的保护就是时间设定,到时间就下来.
就你用的电池我只飞8分钟航线.如果电池下来温度高就要缩短飞行时间,电 ...

有道理~~~~~~~~

网友B:
锂电过充过放都大大影响性能啊!现在我用13T齿,325桨,3D模式(油门都是100%)飞6分钟,充电的时候能充进1500MA左右,单体电池端电压一般3.8V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锂电过充过放都大大影响性能啊!现在我用13T齿,325桨,3D模式(油门都是100%)飞6分钟,充电的时候能充进1500MA左右,单体电池端电压一般3.8V左右。

我在没换3800电机之前和你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没换3800电机之前和你是一样的~~~~~~~~~~

呵呵,这个应该是比较可靠的数据了。每次少飞一分钟对电池的寿命肯定是大有好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说过很多次了,电池不能用到电调保护!!!
就目前来看,电调的保护是根本不足够的,最好的保护就是时间设定,到时间就下来.
就你用的电池我只飞8分钟航线.如果电池下来温度高就要缩短飞行时间,电 ...

以前200次那块是飞6分钟,没坏前都不会到电调保护;现在的才飞4分半,然后就保护了,不飞到保护我还怎么飞飞机呢?????????????2分钟就下来?有意思么??我740克的机器,10多A的悬停电流,飞6分种不过份吧?何况飞完电池只是有一点点暖而已!

网友D:
楼主用的这种电池,我前后也买过几块,整体的性能还是比较平均的,个体差异不大,不过听说这个电池对充电器的要求比较高,不知楼主用的什么充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200次那块是飞6分钟,没坏前都不会到电调保护;现在的才飞4分半,然后就保护了,不飞到保护我还怎么飞飞机呢?????????????2分钟就下来?有意思么??我740克的机器,10多A的悬停电流,飞6分种不过份吧?何况飞完电池 ...

你这样的情况,有点像电池充电后放久不用产生的化学物质退化问题.
我以前也碰到过,这情况电池就只能扔了.您或者找销售商协调一下看看有什么办法.

网友:
没有手气,只有脚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的这种电池,我前后也买过几块,整体的性能还是比较平均的,个体差异不大,不过听说这个电池对充电器的要求比较高,不知楼主用的什么充电器?

难道是这么死掉的???  目前用E-SKY 3D原配的充电器!没有平衡冲!但以前那两块为什么那么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是这么死掉的???  目前用E-SKY 3D原配的充电器!没有平衡冲!但以前那两块为什么那么好呢?

 E-SKY的充电器,你原先的电池没挂真是运气好啊

网友:
其實所為的循環次數意義是什麼 2200mah的電, 你飛8分鐘一次, 100個循環就是800分鐘, 如果你飛盡可以飛12分鐘, 那飛60-70個循環, 飛的時間不是一樣嗎? 這個所為循環好像有點自欺欺人的感覺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在没换3800电机之前和你是一样的~~~~~~~~~~

3800电机如何?什么牌子?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E:

3800电机如何?什么牌子?感觉?

东西是很好,是Z-Power的,扭力很大,转速很高,唯一的缺点就是耗电~~~~~~~~~~

网友:
哈哈哈哈~买电池是有手气问题的,还有就是厂家的批次问题,哪怕同一批次的电池都会有不同的质量,我就有一块12C的,飞了大半年都还是好好的,不热不鼓肚子,力量还是很足~

网友B:
高放电倍率的电池质量还不是那么稳定的。特别是标称20C,25C的,更难保证每组电池都是优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放电倍率的电池质量还不是那么稳定的。特别是标称20C,25C的,更难保证每组电池都是优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海X飞!

这电池应该还可以的啊,我用了很多了,

楼主:
就一个字,惨!40多个起落,电池准备报废了! 怀疑是给了块放了很久的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