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二人行

楼主(2006-12-24):
苦恼ING,找了半天,才在就近找到了一个飞友,

不过周六天起不错,风不大,晴空万里!

以下是我和Plane的飞机

赤膊大小母鸡,相比之下俺的SE真是太渺小了

先把外套套上

老母鸡要起飞了

50机真是稳,像是在天上的砖头

这就是我重生后的SE,目前只能四面悬停和难看的航线

楼主:
正好请教一下各位,我的SE尾巴老是左右抽,摆动很小,感度大小都试过了,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感觉这样飞有点寂寞啊~~~~~~~~~~~

网友:
  要不这礼拜你也过来:loveliness:

网友:
401+3154ok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好请教一下各位,我的SE尾巴老是左右抽,摆动很小,感度大小都试过了,是什么问题呢?

电池性能怎么样?

网友:
查皮带缺齿

楼主:
电池没问题的,我试过在3米左右的高度松油门,掉了一米多点在加油还是可以拉起来的!

可能是延时太小了!等检查出结果再向大家汇报!

网友A:
不错呀,我还是不大会玩直机,,没天赋,我还是专心玩固定翼吧,等你回来我去好好弄一架固定翼一起飞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呀,我还是不大会玩直机,,没天赋,我还是专心玩固定翼吧,等你回来我去好好弄一架固定翼一起飞飞!!

好的啊!

网友B:
看样子没花样飞行,大家都不爱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没花样飞行,大家都不爱看

都看了,就是懒,没有回复。
飞机很漂亮。